小议中性线和零线

楼主:
如果把三个电压源的负极性X、Y、Z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接点,(记为N,称为电源的中点)。从三个电压源的正极性A、B、C向外引出的三条输电线,(称为端线,俗称火线),电源中点引出的线称为中线(俗称零线)。如图5-4所示,就是三相电源的星形连结方式。
这是一段摘自某电工教材中的一段话,还有一些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在供电系统中,中性线(零线)的作用是什么?乍一看,觉得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无非是星形接线的方式下,都是为了消除中性点的位移。可从题面上它本身就包含两个概念:中性线和零线。就此问题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中性线和零线的概念,电工学中讲:变压器、发电机的绕组中有一点,此点与外部各接线端间的电压绝对值均相等,这一点就称为中性点,通常我们称它为O点,如图(1-1.a);但是当中性点接地时,该点就称为零点,如图(1-1.b);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既OO`;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既OO``。

由以上我们还可以比较得出电网中性点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安全措施。图a,我们可以看作是中性点的绝缘运行方式;图b,可以看作是中性点的直接接地运行方式。中性点绝缘运行方式下我们应做到:
1、 所有用电设备都必须施行保护接地,而不允许采用保护接零;
2、 中性线的机械强度应与火线相同,中性线不允许断开,反之会产生中性点位移,烧坏单相用电设备,另外四线对地总绝缘电阻不要小于1千欧。
3、 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变压器低压线圈额定电流的25%,三相负荷电流不应相差太大,以免影响三相电压的平衡;
4、 杜绝中性线重复接地,低压配电盘必须设置三想绝缘监察装置,以便及时发现和排除低压电网中的接地故障;
5、 配变低压侧应加装4支避雷器,以防止雷电过电压;
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下我们应做到:
1、 所有用电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都必须采用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
2、 在三相四线制的同一低压配电系统中,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不能混用,即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而另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但若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则是允许的,因为其安全效果更好;
3、 要求零线必须重复接地,因为在零线断开的情况下,接零设备外壳上都带有220V的对地电压,这是绝不允许的。
经过对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无论是从性质上或不同情况下的运行方式上来讲,虽然二者的作用有共同之处,但中性线和零线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
我以为中性线与零线的叫法,没有毛病。问题的提出,关键是供电系统的不同,中性线的叫法是指在动力系统线路中的叫法,因为此时的负载是三相负载。零线的叫法是指在供电负载为照明电路时,为了区分相线与中性线的叫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说,中性线和零线都是从电源的中性点引出来的导线。中性点接地后引出来的导线叫零线,中性点没有接地因出来的导线叫中性线。

再补充下一点知识。
零线和中性线在三相四线中实际上是同一根线,但对于三相线中的其中一根相线来说也就是单相电路来说,它是提供这根相线的电流的“回路”线,如果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它的对地电压不为零的。中性线是指在“星形接法”的三相交流电路中,三根相线的连接时的一根“公共线”,在严格的绝对平衡的三相交流负载中,这根中性线是零电位,也就是电压为零。但是为了防止负载“不平衡”而使中性线带电,则要将中性线接地。而接地线则不是指电流回路中的线,它是一根保护线,零线接地,中性线接地,设备外壳保护接地等都是指这根线,它不参与设备的运行,正常时不提供电流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事实上电力变压器的低压侧,中性点都是重复接地的。看来教材与实际还是有出入的。
当然特殊用途的电力变压器也许不在此列。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资料,我的说法有些问题。
煤矿和游泳池的配电系统是中性线不接地的。其余的一般系统的电力变压器是中性点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