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外时钟,用8051做一个满位分辨率和精度都为1的频率计

楼主:
来源:http://www.51c51.com/bbs/dispbbs.asp?boardid=6&replyid=200397&id=34655&page=1&skin=0&Star=1

我们知道,如果采用12MHz时钟时候,51定时计数器最大延时为65536us,为了产生1秒的频率计时间基准,通常的做法是采用50ms定时,然后再计数20次产生频率基准,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1:由于定时计数器通过中断再装载定时值,其中因为中断等待和执行中断程序的时间误差在经过20次累计后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值,直接造成的结果是对最终的时间基准产生≥20us的影响,很显然如果这样做,满位精度1Hz是无从谈起的。
2:通过微调定时器初值,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误差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但是由于1/65536 的分辨率,很显然满足不了满位1Hz分辨率的要求。
那么除了用外时钟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方法当然是有的。
我用了一种全新的自动重装载方法,通过软件实现了分辨率和精度都是1us的1秒基准。
大家也许知道,如果只给51的定时计数器赋一次0初值,在16位模式进行定时器方式运行时,会按照0-65535循环计数、并在65535的下一个1us也就是TH和TL都是0时候发生溢出中断,我这个设计就是用到了这个原理。

这里我把1秒分解为:
65536X15+16960(us)
也就是说定时计数器的前15次中断,我并不进行定时值重装,这样,定时计数器实际上实现了自动重装的满16位定时器,其定时值
为:
65536X15=983040(us)由于没有进行初值重装而由硬件自动溢出重新开始,中断响应中就不会引入任何影响基准精度误差了。
最后我只是在第16次中断把16960的初值对定时计数器进行重装,(实际程序中是在第一次进行这个的)。这样我就实现了
983040+16960=1000000us=1秒 时间基准,由于可以对最后重装的尾数进行以1为单位的调整,这样就实现了分辨率和精度都是1us的时间基准,也就可以做出满位分辨率和精度都是1Hz的频率计了。

实验的线路如下:

当被测量频率为1MHz时候,显示为1000000+1Hz,结果完全达到实验要求。
说明:资料上说12MHz时钟时,51最高频率极限为500KHz不到,不过我在仿真时候反正能用到1MHz,所以我这里说的满位都是指1MHz,反正实际应用时候能用到多少算多少,这里只是一个程序的验证。

网友:
FREL EQU 20H ;频率地位缓存
FREM EQU 21H ;频率中位缓存
FREH EQU 22H ;频率高位缓存
DISPBUF EQU 4FH ;显示缓冲区首地址,地址高低等于显示位高低顺序。
TEMP EQU 47H
FRETMP EQU 46H ;频率高位计数器
BCDH EQU 43H ;压缩BCD码缓存入口,H\M1\M0\L分别对应由高到低4位压缩BCD码
BCDM1 EQU 42H
BCDM0 EQU 41H
BCDL EQU 40H
;===========================主程序开始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ORG 1BH
LJMP INT_T1
START: MOV SP,#60H
MOV DPTR,#TAB
MOV FREL,#0
MOV FREM,#0
MOV FREH,#12
MOV TEMP,#16
MOV TMOD,#01010001B ;定时器1:计数器模式1,定时器0:定时器,模式1
MOV TH0,#0
MOV TL0,#0
SETB TR0
setb tr1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A
setb PT0
clr PT1
LOOP: ACALL BCD
ACALL SEARCHTAB
ACALL DISP
SJMP LOOP
;*********************************
INT_T0: CPL P3.0 ;P3.0端口发送脉冲方波,供自检
DJNZ TEMP,INTDONE ;tmep减1
mov TL0,#191 ;共循环16次,第一次送10000000us的尾数,该数可以根据时钟偏差以us为单位调整,尾数这次中断会对整个1秒定时产生误差也可以在这里调整,
MOV TH0,#0BDH ;尾数计算公式:65536-(1000000-65536X15)= 48576=BDCOH
MOV TEMP,#16 ;重置temp
MOV FREL,TL1 ;保存频率数据低位
MOV FREM,TH1 ;保存频率数据中位
MOV FREH,FRETMP ;保存频率数据高位
MOV TL1,#0 ;清除计数器1,重新开始
MOV TH1,#0
MOV FRETMP,#0
INTDONE:RETI
;*********************************
INT_T1: INC FRETMP ;溢出,则给频率高位计数器+1
RETI
;*********************************
SEARCHTAB:mov r0,#BCDH ;压缩BCD码拆位查表送缓冲区
MOV R1,#DISPBUF
mov R7,#4
AAA: MOV A,@R0
SWAP A
ANL A,#00001111B
MOVC A,@A+DPTR
MOV @R1,A
DEC R1
MOV A,@R0
ANL A,#00001111B
MOVC A,@A+DPTR
MOV @R1,A
DEC R1
DEC R0
DJNZ R7,AAA
RET ;到这里,显示缓冲区已经是7段码了
;*********************************
;输出显示子程序
DISP: MOV R0,#DISPBUF
MOV R1,#8
MOV A,#01111111B
DISP1: MOV P2,#0FFH ;关闭位选
MOV P1,@R0
MOV P2,A
DEC R0
RR A
ACALL DELY1MS
DJNZ R1,DISP1
RET
;*********************************
DELY1MS:MOV R6,#10
D1: MOV R7,#49
DJNZ R7,$
DJNZ R6,D1
RET
;**********************************
;2位半16进制转4位压缩BCD码,用的是非标准方式,线性执行未用任何转移指令,感兴趣的自行分析,本程序效率可以比经典BCD转码程序提高65%
BCD:
CLR A
MOV BCDH,A
MOV BCDM1,A
MOV BCDM0,A
MOV BCDL,A
MOV C,FREH.3
ADDC A,ACC
MOV C,FREH.2
ADDC A,ACC
MOV C,FREH.1
ADDC A,ACC
MOV C,FREH.0
ADDC A,ACC
DA A
MOV C,FREM.7
ADDC A,ACC
DA A
MOV C,FREM.6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XCH A,BCDL
MOV C,FREM.5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XCH A,BCDL
MOV C,FREM.4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XCH A,BCDL
MOV C,FREM.3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MOV C,FREM.2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RLC A
XCH A,BCDL
MOV C,FREM.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RLC A
XCH A,BCDM0
MOV C,FRE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RLC A
;***********************
XCH A,BCDL
MOV C,FREL.7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MOV C,FREL.6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MOV C,FREL.5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MOV C,FREL.4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MOV C,FREL.3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MOV C,FREL.2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1
MOV C,FREL.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MOV C,FREL.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0
ADDC A,ACC
DA A
XCH A,BCDM1
ADDC A,ACC
DA A
XCH A,BCDL
ADDC A,ACC
DA A
MOV BCDH,A
MOV A,BCDL
XCH A,BCDM1
XCH A,BCDM0
MOV BCDL,A
RET ;嘿嘿调试通过
;======================================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4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