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志们一个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
请大家帮个忙:
                            我想用USB接口做5V电压源进行一个运放的测试。具体电路图如下
如图。我用电阻将5V的电压分压,而后用运放(LF347)将1K电阻上的电压差分放大,1K电阻上的电压为(1/31)*5=0.1612v。放大倍数为100k/10k=10倍。按道理从运放输出端读出的电压为1.612V。怎么量出来的电压是9毫伏多呢?我用实际的芯片进行测试结果也有出入。
图中的5V是从USB口接出的电压,usb口的正负电压可以做VDD5V和GND使用吗?

是不是我的电路图有问题,还是原理理解方面有错误,敬请老师和各位同志指教。
电路图无法上传,加在附件中

网友A:
1.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量过吗?

网友:
咦,我发现有军衔了
哈哈

网友:
U口的VDD不能保证是标准的5V。这个还是找个基准源比较好,因为基准源属于测试计量仪器,需要国家的标定才可以卖。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输入的阻抗不是很匹配。。。。

网友:
感谢大家

USB口的电压我已用万用表量过,是5.12V,我按照这样的推理,运放的输出结果也不对啊。
而且。我这个东西最终做成可以便携的那种应用设备,也只能用USB口做电源了。不能随身带着变压器吧

还有就是阻抗匹配都需要做些什么呢?我这方面是新手,希望大家多帮助,

还有就是,利用USB口做电源的话,USB口的正负电压可以直接连到集成运放的VCC+和VCC-吗? USB口的负电压可以作为GND来使用吗?
感谢大家!

网友:
大家顶顶呀

希望大家都来指教一下

网友:
试试量测运放输入是多少电压?

网友:
这样理解你的题目,对吗?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都来指教一下

你的题目好像偏离了内容。

从你的内容看,只是个运放的问题,唯一和USB贴得上边的,也就只是借了“人家”---USB的电源,是吗?

如果是,那就可以集中在你的运放电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量过吗?

输入电压测量过,0.012V,是不是运放LF347不能放大超过150倍呢?

网友A:
A=1+R8/R6=11倍吧,
正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我给个意建吧

1,先加一个100K的RL负载电阻看看
2,原理上图与你分析上我没看到明显的错误,你可能要看看是不是有器件焊错与,坏的可能.如放大器引脚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R8/R6=11倍吧,
正偏有没有问题呢?

版主你好,正偏是没问题的,即使加上误差也相差太大了。然后我又做了一个仿真,使用运放LF347做一个差动放大器,如附图。
将10k电阻上的电压放大两倍。但是输出为1.441V是不是相差有点大呢?

还有,如果用USB口做5V电源(即使不精确也行,方便一点),那运放的电源用USB口电压连接供电是否可行呢?我查了运放LF347的手册
LF347用VCC+和VCC-供电,VCC+范围为3.5v<18v,VCC-为-18v<-3.5v。我将USB口电压直接连到VCC+和VCC-两端,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外如何在电路中实现GND呢?USB口的负电压可以看做GND吗?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输出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加一个100K的RL负载电阻看看
2,原理上图与你分析上我没看到明显的错误,你可能要看看是不是有器件焊错与,坏的可能.如放大器引脚顺序.

你好!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从仿真软件上好像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啊.
我不确定的有两点:1.运放LF347的电源我加的可能不对
                                2.USB口的两个电源引脚的电压差是5V,但不知这两个引脚可否看作+5V和GND呢?

网友:
知道错哪里了

原来是因为运放LF347是双电源供电的。而USB口电压源为+5V和GND,不能正确给LF347供电

网友:
误区

   原来提出问题,未见答复,不再问,也不再等了,说几句吧。

   这里你至少有两个误区,第一个是概念的,第二个是方法的:

1、放大量是指交变部分的比值,在直流状态下,则反映在输入输出的增量变化的比值;而不是两个直流电压的绝对量值的比值

2、器件的工作状态对放大量有很大影响,也包括你说的说过双电源带来的偏置问题。但是在这里即使你使用双电源,也不会出现直流电压值的十倍关系。

   按照你原来的单电源电路,利用Protel做了仿真。
   仿真结果表明:
   它的最佳工作点对应R2=1.7kohn,而线性工作(较好的工作范围)对应电阻在1.1k到2k的区间(这部分数据没有上传--已经补充到19楼)。
   当工作点选在对应1.7k的位置,用约50mV的信号做交流仿真测试,波形很好,且放大量为10,和理论结果一致。
   见附图:

另外的几个具体问题:
1、由于运放输出阻抗很低,因此这个问题基本上与负载无关(可以仿真检查,只要不是特别小);
2、USB口的电源负端当然可以接到你的地上;按照你的使用意图(只是利用它的电源,而放弃协议的其它应用),这个输出甚至可以当负电压源使用(但是:要保证你的电路和USB之间除了+-这两个点外,没有其它任何电连接);
3、按照USB规范,这个电压的允许值为5V正负5%,V2规格低压段有所放宽。具体USB的电压,特别是承载能力受制于具体设备,要核对产品的说明,别烧坏了它!
4、运放通常最好使用双电源,但这不意味着它不能用于单电源;要注意你这个具体问题理解的“扣”可不在这里。

   任何“理论”、公式和结论的使用,千万注意前提!
   还有,就是注意仿真数据只能是半定量的参考,各家也肯定有差异,望用方便的工具进行,以便继续讨论。

网友:
运放输入端的电阻要匹配才能减少偏置的影响

网友:
上传仿真的数据(表)

   前次在17楼的回复,附件太占地方了,所以没传数据,补传如后。这是对仿真结果的记录和数据整理,表中使用代号(特别是节点符号,如A1等)的位置,请参考仿真电路图。
   下面对表格做几个简要说明:

1、仿真输入:通过调整分压器的下臂电阻R2,获得不同的输入电压,请注意1.2--2k之间的线性区间(K逼近10的那段);
2、K=放大量,是两个增量的比值
3、B1/B2分别是运放正负端的直流电位,可以看出线性工作时,差值甚小(近似“理想”条件)。

【使用仿真工具:protel 99e】

网友:
仿真项目

这是上面使用依据的Protel仿真题目。上传压缩文件。请参考,如果有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上面使用依据的Protel仿真题目。上传压缩文件。请参考,如果有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31059

引用 网友C:
这是上面使用依据的Protel仿真题目。上传压缩文件。请参考,如果有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31059

感谢xiaoxif老师的详细讲解。看了你的讲解感觉自己收获很大,自己又重新进行了仿真,加了双电源后确实还是有些问题。
在我的设计里,确实是只利用了USB口的两根电源线,没有用到数据线。
我本来的想法是利用用USB口的电源,在USB口电源的正负极间串联若干电阻,而后通过运放把电阻上的小电压信号放大100倍,比如把电阻上0.042V的电压放大到4.2V,0.01V的电压放大到1V,再接单片机的引脚判断为1或为0。因为初次接触运放,不是很了解。一直没调通。

我看了您的讲解我想问一个基础的概念性问题:集成运放应该可以放大直流电压吧?你说运放是把电压的“增量”放大,而不是把电压的对地绝对值放大,那么如果电压一直保持不变,那么放大器也就不会放大电压,对吗?
或者可以理解为:我如果想放大某个电阻上电压的绝对值时,要把这个电阻两端引到你画的电路图中电阻R2的两端,而后电阻上的电压改变时才会进行放大,对吗?

基础有点薄弱,感谢指教!

网友:
偏置的调整和其它

   工作点调整问题。
   由于器件,特别是分立件电路的参数离散性,即使经过计算的设计也往往需要偏置调整的。你在另一帖子上问(对R2--那是你原来电路上的,不是后加的):“难道要把一个一个的阻值都仿真试试吗?

   你的感觉和理解都是对的。但是要做两个说明:

   1、在仿真情况下;仿真工具本身可以设定这个阻值的变动范围和步长,然后由软件自动处理;也可以一个一个地换,这要看你的目的和习惯了,因为仿真相当于我们的实验室实验,数据需要整理,哪个自己觉得方便,就用哪个。

   此前给出的数据表就是这样手工的一点一点的做出来的,因为我要整理数据后,才能指出工作点、放大和动态范围等之间的半定量的概念联系。

   2、实际电路的偏置调整。这种调试可以用电位器来做,这等同于若干电阻的连续更换,调好后再替换上与调整阻值等值的实际电阻,这是常用的,在过去,甚至可以说是个经典方法,电原理图上有些加注*的电阻往往指的就是它;特别在有的实验(试制)电路中干脆加一个叫做“微调”的电位器以便于调试。

   关于你提出基础的内容。仍建议你读一下书,推荐童诗白老教授的书(本站有,可以下载),之后再讨论可能方便些。

   具体到这个题目,仍约定在你的USB口的前提,建议:

1、把电路改为跟随器结构(输出和输入-端短接),利用原有左边的分压器控制输出;
2、原来IC的选型,动态范围太小,可以选择动态范围大的,如MAX406AC,可以在接近0到3.8V之间输出,负荷不高于100mA应当是可以的。而使用LF437 只能在1.5--3.3V之间输出。可以用rail-to-rial这个Keyword检索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