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理解请教

楼主(2009-11-24):
VHDL语言理解请教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out<=0;
else if(cnt1==6)
out<=1;
else if(cnt2==6)
out<=1;
end
请问下,我在always的条件中没写
or negedge reset 这个信号,
当reset为低电平时out会清零不?
always

网友A:
你这是同步清零的 当reset为低电平并且检测到clk的上升沿信号才能清零 其他情况是不能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