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电源如何让他脱机启动呢???

楼主:
今天在协会翻出了一大堆电源,只有几个是atx的电源,都是20针接口的,这个在网上有人解释,把绿线和地线(黑线)短接就行了,但是还有大部分电源不知如何改装,那位高人帮忙看看,图片如下:

整体图

上面唯一的标签

所有接口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针是atx的电源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门大哥,这种电源一般是多少瓦的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西门大哥了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改装后的电源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网上这样说
AT电源接口
    它由两组接口组成,一组叫P8
一组叫P9,两个都是六脚的电源插口,使用时不能插错,其12个脚排列分别如下。
P85.0V;5.0V;5.0V;-5.0V;GND;GND
P9GND;GND;-12V;+12V;5.0V,PG
按照西门大哥和网上的改装方法改装后
P8:  5V,5V,11.6V,-9.6,GND,GND()
P9:  GND,GND,-3.3,5V,5V,5V

电源牌子上写的是
5v 20A
-5V  0.5A
12V  8A
-12V  0.5A

对不上号了,是哪的问题?电源老化,还是改装问题,现在风扇回转了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打开开关的瞬间开关里的指示灯爆了,可能因为220的电压吧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