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理解 只有宏名的 #define语句

楼主:
   #define命令中,总是有两个相关的部分:<宏名>和后面与这个宏名对应的<字符串>或<宏体>。在学习阅读一些程序时,发现有些不带后面部分,而只有<宏名>的#define 语句

    下面这段取自 vivi\include\的config.h:

1        #ifndef _CONFIG_H_
2        #define _CONFIG_H_
3        #include "autoconf.h"
4        #endif /* _CONFIG_H_ */

   其中第2句就没有后面的部分。 根据上面语句之间的关系,我有这样的理解:
1、 这里关心的只是 _CONFIG_H_这个宏是否存在(是否定义过),而对它的内容用不着关心,因此就可以舍去不写;
2、 而且这样的定义和表达只是在预处理过程中使用,而不进入实际程序中。

    下面这段取自autoconf.h中,也存在两句存在同样情况。

#define AUTOCONF_INCLUDED
……
#ifndef _VIVI_MACHINE_H_
#define _VIVI_MACHINE_H_

#include "config.h"
……
#endif /* _VIVI_MACHINE_H */

网友:
路过看看,确实还可以的,在实际中要运用运用!

网友:
1,防止红被重复定义,出现错误!
2,条件编译,如果没有红定义,则定义一个宏,并包含头文件再编译,如果已经定义,则不包含头文件再编译.

网友:
这种语句其实只是设定一个标记。一般用在防止头文件重复include引起的重复定义问题。
假如有个头文件内容为

extern int foo (int arg1, int arg2);

如果被include两次,编译器会报告foo函数重复定义。但如果改成这样:
#ifndef _FOO_H_
#define _FOO_H_
extern int foo (int arg1, int arg2);
#endif

那么,第二次include这个文件的时候,由于_FOO_H_已经定义,所以ifndef里面框起来的内容编译器会忽略掉了,也就避免了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
这种条件编译只是个预防措施,实际工程上还是要理顺头文件的依赖关系,避免重复include文件才是最严谨的做法。

网友:
版主解释得很详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交上我的作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看高手过招,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