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控制24伏的继电器

楼主:
单片机I/O口控制24伏的继电器
我现在想设计一个用单片机口控制24伏的继电器的通断,我开始试着用三极管驱动(下面有我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在继电器我加了个二极管保护三极管没画出来),我查了资料知道我怕下面的电路驱动不了,然后我想用ULN2003驱动,有谁知道什么样的驱动方法吗?我的QQ535233725。电路图直接发我邮箱也可以 lijianhuijgsdx@163.com  非常感谢大家能来讨论帮我解决这问题,谢谢!

网友:
我看了,你的电路确实不安全,

24V与单片机的5V存在直流耦合.这是一
二是,24V没有限流电阻,
三是NPN管没有加限压二极管,

如果你直是成体限的太死的话,用MOS管,驱动,二极管保护的方法吧?
再有就是可用两级继电器,固体一个,再加上你这一个.

到时真的成本再限死了话,就不焊一此东东就是了,不过真的要就的好的话,用专用的电机驱动之类的芯片为好,不过成本高的去了.

网友:
可以用ULN2003或者ULN2803都可以。非常简单。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用ULN2803/TOSHIBA 吧一个芯片1.6元左右

网友:
可以驱动8路继电器,要注意芯片的输入要加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楼主重复发帖了,所以删除一个,将大家的评论转来:

仙猫: 既然查过资料,找到三极管驱动不了继电器的依据了吗? 其实ULN2003就内置了7个NPN三极管,而且功率都比单个的8050小。

网友:
传个图,LZ一看就能明白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单片机I/O口控制
24伏的继电器
注意  格外的 安全问题

网友:
我用两个NPN做了个符合管成功了,不用那个芯片也可以实现单片机口控制24伏继电器的功能。这个方法是这里的一个高手告诉我的,非常谢谢他

网友:
用ULN2003驱动不了24伏的继电器吗?我现在还有个uln2003芯片,想试试,是不是用那芯片直接接继电器,然后那芯片跟单片机连起来加个电阻。

网友:
可以用NPN的三极管控制24V继电器,前端接光耦就可以了!或者用PNP的

网友:
用光耦也是好方法,

输入5,输入24的光耦是有的.不知成本如何.

网友:
看了用复合管做的

可以,在接入单片机的地方加一个限压二极管好了.

网友:
使用两个管子递推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两个三极管也可以组合成ULN2003的复合管形式,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I/O口加下拉电阻,改推挽输出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三极管电路可以驱动继电器,如果继电器需要的驱动电流大,只需要换个功率大一些的三极管就可以了。电路需要作一点小改进,不然开关几次三极管就坏了,需要在继电器驱动线圈上反并一个吸收二极管,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