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个已经很简单的电路仅仅添加两个电阻

楼主:
实习的时候发现几年前的好东西:基极电流补偿电路,

对于电流放大能力不强的三极管而言,普通恒流源电路存在较大的误差,原因是基极电流不能够忽略,

而mos管却不适用于更高速的场合,

向电路添加两个精度为1%的电阻,输出电流的精度提高了100倍

网友:
留给脚印

网友:
 看不出这样的接法有什么根据,LZ能推一下计算式吗?觉得这样从基极电流采样无法应付管子hFE的离散型。
 通常为消除基集电流的影响,除用FET外还可以用复合管,或直接从输出电流那一端做差动采样反馈等手段。如果电阻取1%精度就够了的话,找hFE>100的三极管并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