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白白选择晶振

楼主:
 Paul Rako,EDN技术编辑
硅与MEMS振荡器正在加入到高度分化的振荡器市场中石英晶体与陶瓷谐振器的行列。选择正确的应用器件不需要水晶球,不过一些相关事实会有所帮助。  提示
  * 陶瓷谐振器的精度为1%至0.1%,与之相比石英晶振为1ppm(百万分之一)至100ppm,硅器件为1.5ppm至100ppm。
  * 与陶瓷器件相比,硅与MEMS(微机电系统)振荡器更能承受冲击,并且能装入更小的封装。
  * 石英振荡器要花较长的起动时间,不过通常功耗低于其它种类。
  * 任何一种振荡器的功耗都依赖于输出负载。

振荡器就像电子系统中的电源一样无处不在,有人认为它们的重要性等同于电源,在任何需要时序信号的东西中都能发现它们的应用,从数字手表到电视和PC。由于它们在电子设备时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失效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停机。例如,调查人员通过分析1972年加州Fremont火车撞车事故,发现起因是一块控制板上的晶振故障。晶振储能电容取值不当,使晶体过驱,器件跳入一种泛音振荡频率。于是,火车进站时没有减速缓行而是加速,造成了多人受伤的撞车事故。鉴于这种问题,很多工程师不再使用纯晶体作自己的振荡器。他们转而选择市售的成品,其封装中包含了放大器储能电容和其它元件。

  一切数字设备都需要
时钟源,如硅与MEMS(微机电系统)振荡器、石英晶体或陶瓷诣振器。例如,电信与服务器的一块PCB(印制电路板)上就可能需要十几种时钟。设计者实现传统时钟源时采用的是石英晶体振荡器,但MEMS和纯硅振荡器正在这个高度分化的市场中获得立足点。另外,精度不高的振荡器也采用陶瓷材料,如锆钛酸铅。应用推动着一种技术的适用性。例如,如果你需要一个精度优于1 ppb(十亿分之一)的时钟源,则必须放弃MEMS而使用原子振荡器件,如铷时钟或铯时钟源。这些器件有1ppt(万亿分之一)的精度。例如,GPS(全球定位系统)卫星需要这种精度来保持与系统其它部分的同步(图1)。

在精度谱的另一端是简陋的陶瓷谐振器。这些器件的精度测量要用百分数,因为用十亿分之一作单位得到的数值过于庞大而难以使用。一只陶瓷谐振器的典型初始精度在0.5%至0.1%范围内,老化或温度变化所致的漂移可能改变这一区间。因此,廉价陶瓷谐振器的公差只有±1.1%,较高端的汽车与商务产品精度则分别为±0.25%和±0.3%。这些公差较严格陶瓷谐振器的目标是商用USB(通用串行总线)2.0电路及汽车CAN(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应用,工作温度为?40°C至+125°C。频率为200 kHz至约1 GHz的低成本陶瓷谐振器适用于对时序要求不严格的嵌入系统。陶瓷器件起动较快,一般体积小于石英器件。它们也更能承受冲击与振动。提供陶瓷谐振器的制造商有Murata、Oscilent、AVX、TDK和Panasonic等。
对于使用U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的数字系统,应对其作误差预算(error-budget)分析,以确保从谐振器频率得到的波特率符合规格要求。如果你只在代码开发期间使用UART,则能够在制造期间转而采用陶瓷谐振器,以节省成本。

  注意,有些硅振荡器要使用RC(电阻/电容)或LC(电感/电容)储能器件,而不用陶瓷或石英晶体。这些振荡器随不同的价格而有广泛的精度范围。意法半导体等公司制造的这类振荡器具备陶瓷谐振器的全部优点,而体积更小,价格更低。该公司产品营销工程师Louis Grantham称:“硅振荡器的重点在于它比脆弱晶体更健壮。此外,晶体的可制造性要比IC更困难。”

网友:
从石英起步

  石英振荡器采用一种压电材料振荡晶体的机械共振方式,建立一个有精密频率的电信号。该频率一般用于跟踪时间,如石英手表中的频率;为数字集成电路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以及稳定射频发射机与接收机的频率。自上世纪20年代起,工程师们就开始将这些晶体用于建立射频频率,当时贝尔电话实验室的AM Nicholson和Wesleyan大学的WG Cady教授一起研究酒石酸钾晶体,他们发现了一个驱动电路中石英晶片的谐振反应(参考文献1)。不过在二战以前,研究人员还没有研究出大批量制造的方法(参考文献2)。如果在一块石英晶体上以相对晶格点阵正确的角度切割出振荡器元件,则可以消除温度的效应。有些切割晶体具有零温度系数,而LC切割则用于温度计(图2)。
 因为你是从一种矿物得到石英晶体,不要假定一个石英振荡器是低技术性器件(参考文献3)。今天石英晶体的制造商都采用大型反应炉(或高压釜)作石英晶体的生长,使用高温和30000 psi(磅每平方英寸)以上的高压(参考文献4和图3)。石英晶体在一个高压釜中的生长要花数月时间,任何地震活动或加热器供电上最微小的降级或损失都会毁掉整个批次。一家日本公司NDK已有几十年制造石英晶体的历史,现在伊利诺伊州的Belvidere拥有高压釜。基于上述原因,该公司决定在中西部开设新工厂,因为那里电网的可靠性很高,并且地震发生率很低。

网友:
 因为你是从一种矿物得到石英晶体,不要假定一个石英振荡器是低技术性器件(参考文献3)。今天石英晶体的制造商都采用大型反应炉(或高压釜)作石英晶体的生长,使用高温和30000 psi(磅每平方英寸)以上的高压(参考文献4和图3)。石英晶体在一个高压釜中的生长要花数月时间,任何地震活动或加热器供电上最微小的降级或损失都会毁掉整个批次。一家日本公司NDK已有几十年制造石英晶体的历史,现在伊利诺伊州的Belvidere拥有高压釜。基于上述原因,该公司决定在中西部开设新工厂,因为那里电网的可靠性很高,并且地震发生率很低。
  加入放大与缓冲就使一只晶体成为一个XO(晶体振荡器)。增加温度补偿电路就得到一个精度为1 ppm(百万分之一)的TCXO(温控晶体振荡器),将整个振荡器置入一个控温的封装中,就得到一个OCXO(恒温晶体振荡器),精度可达十亿分之一区间。一个有1 ppm精度的30 MHz振荡器,随时间与温度变化的误差只有30 Hz。只有铷和铯原子钟才更精准,主要原因是原子振荡源与温度无关。有些公司还提供PXCO(可编程晶体振荡器),你可以写入芯片中的数字寄存器,调整频率。

网友:
石英晶体 在一个高压釜中的生长 要 花 数月时间,任何地震 或加热器供电上 的降级 或损失 都会 毁掉 整 批
看起来 确实 要求高

网友:
确实比较详细,谢谢!!!!

网友:
太明白了,简直了,顶你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