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NIOSII从ECPS启动的步骤

楼主:
开发软件:QuartusII 7.2,Niosii IDE 7.2
1.定制NIOSII软核,任意级别的核都可以,要能支持JTAG
2.添加必要component,如jtaguart,onchip_mem,ecps_controler,为了稳定最好添加pll和sysid,再加几个PIO口吧,一会调试程序用,这样最简单的脱机运行环境就建立了.
3.CPU的reset adress(复位地址)和vector adress(中断向量表)一定要指向ECPS!(这点最重要).这保证 让NIOS在复位的时候PC指针指向EPCS中BOOTCopier程序.
4.用NIOS IDE建立工程,选择刚才定制的CPU.
5.右键点击*_syslib,在properties的system library中将.text和.rodata可以设置为OnChip ROM或者Onchip RAM(片外RAM没有试过),.rwdata,heap men,stack men指向Onchip RAM(片外RAM没有试过)!(非常重要!).这样bootcopier才能把ECPS中的程序COPY到RAM上运行(程序不能直接在ECPS中运行).
6.选择TOOL-flashprogrammaer,选择将硬件配置文件和程序一起下载到ECPS中去.
7.下载完成后,硬件复位.你就可以看见自己的程序能够在板子上脱机运行了!
8.补充一点,在QuartusII中选择菜单Assignments->Device将未用的管脚设置为三态输入(这点也很重要).
9.器件选择CycloneII EP2C35F484I8,刚刚调试成功,爽!!
想更清楚的了解bootload的过程,请在网上搜索"Nios II的Boot过程分析",这篇文章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