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libre里导入已有工艺库的display.drf

楼主:
各位,谁知道如何在calibre里导入已有工艺库的display.drf

网友:
calibre

这话问的我有点不明白,
calibre要的是工艺参数吧,它要显示参数有用吗?
没听说过.不过我只玩过一二天的calibre,我说的你只做参考.

网友:
假如你要在tsmc018文件夹下面建库,首先在把你的tf文件 和 display.drf文件拷到 tsmc018文件夹下,然后查看一下tf文件中是不是调用的该display.drf文件

网友:
calibre里打开的GDS文件层的颜色和填充和Virtuoso下的都不一样了,这样看起来很不方便,

所以想能不能导入display.drf,这样查错改错方便些

网友:
这是实话,不同工具显示的不一定是很难搞,

candence和mentor,这东东,手工是一定能改了,我也想知道自动导入的改法是如何做的,谢谢.

网友:
还是三楼的强.

然后查看一下tf文件中是不是调用的该display.drf文件

网友:
我知道在Cadence下如何关联.tf和display.drf

那在Calibre下如何关联这两个文件呢?我在Calibie下还找不到.tf呢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是别人把GDS给你,的 你就直接选择用这个GDS跑DRC就行了啊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是直接从版图用calibre自动导GDS的话 那就要看看你的相关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