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各位高手,我是单片机初学者,练习写下面这个程序时,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T0里赋的初值是50ms的,按11.0592M晶振计算的(晶体就是这个数的),用以实现1s的计时,但在仿真(不是用软件信真而是下载到学习板实际观察)时它的显示变化速度在远小于1s,像只有0.2s的样子,一下就变过去了,怎么也找不到问题,请高手帮我看看,谢谢!使用的是TX-1C学习板。使用IC是STC89C52RC。
下面的程序格式不方便看请看附件!

/*要求实验板上电时数码管不显示,顺序按下矩阵键盘后,前5位在数码管上依次显
示0~F,后一位数码管开始以1秒的速度计时显示,计满3秒后关闭所有数码管。
要求在计时过程中如果又按下其它键则立即显示相应数据,计时重新开始执行。*/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P2"^6;
sbit we="P2"^7;
uchar num,num1,key;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delay(u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114;j>0;j--);
}
display(key)
{
if(TR0==1)
{
  du=1;
  P0=table[key];
  du=0;
  P0=0xff;
  we=1;
  P0=0xe0;
  we=0;
  delay(2);
  P0=0x00;
  du=1;
  P0=table[num1];
  du=0;
  P0=0xff;
  we=1;
  P0=0xdf;
  we=0;
  delay(2);
  if(num1==4)
  {
   du=1;
   P0=0x00;
   du=0;
   TR0=0;
  }
}
}
keyscan()
{
uchar temp;
P3=0xfe;    //检测第一行按键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num=0;
   num1=0;
   TR0=1;
  }
}

P3=0xfd;             //检测第二行按键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num=0;
   num1=0;
   TR0=1;
  }
}
P3=0xfb;    //检测第三行按键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num=0;
   num1=0;
   TR0=1;
  }
}
P3=0xf7;   //检测第四行按键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num=0;
   num1=0;
   TR0=1;
  }
}
}

main()
{
EA=1;
ET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key);
}
}
T0time()interrupt 1
{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
}

网友:
电脑仿真的时间跟实际时间是有误差的吧

网友:
我是下载到实验板上看的

我是下载到实验板上看的

网友:
这个程序很简单在PRODEUS仿真后,直接到板子实验下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我没看懂你的问题 这样你看是不是可以?
1、将你的问题写得详细一点
2、将你的硬件接口大概画一下
3、程序稍微加点注释
可以么?

网友:
仿真时可能也要设定CPU主时钟吧?

仿真时可能也要设定CPU主时钟吧?你设了多少.

网友:
你用的是标准的51系列芯片?还是改进型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你的单片机程序中有个num,“num1++”这句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