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

楼主:
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有没有可能实现频率在10Hz到500KHz连续可调
做过的讲下啊
我看报道说没有办法控制精度
都是采用DDS专用芯片做

网友:
精度确实不好做,你要的范围太宽,做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大晶振到20兆
不过跳起来程序很难些,很繁琐

也可以通过icl8038 max038,用单片机控制 数字电位器来调节icl8038 max038的输出信号频率

网友:
关于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的的一点心得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单从对电源输出的控制来说,可以有几种控制方式.

其一是单片机输出一个电压(经DA芯片或PWM方式),用作电源的基准电压.这种方式仅仅是用单片机代替了原来的基准电压,可以用按键输入电源的输出电压值,单片机并没有加入电源的反馈环,电源电路并没有什么改动.这种方式最简单.

其二是单片机扩展AD,不断检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根据电源输出电压与设定值之差,调整DA的输出,控制PWM芯片,间接控制电源的工作.这种方式单片机已加入到电源的反馈环中,代替原来的比较放大环节,单片机的程序要采用比较复杂的PID算法.

其三是单片机扩展AD,不断检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根据电源输出电压与设定值之差,输出PWM波,直接控制电源的工作.这种方式单片机介入电源工作最多.

第三种方式是最彻底的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但对单片机的要求也最高.要求单片机运算速度快,而且能够输出足够高频率的PWM波.这样的单片机显然价格也高.

DSP类单片机速度够高,但目前价格也很高,从成本考虑,占电源成本的比例太大,不宜采用.

廉价单片机中,AVR系列最快,具有PWM输出,可以考虑采用.但AVR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仍不够高,只能是勉强使用.下面我们具体计算一下AVR单片机直接控制开关电源工作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VR单片机中,时钟频率最高为16MHz.如果PWM分辨率为10位,那么PWM波的频率也就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为16000000/1024=15625(Hz),开关电源工作在这个频率下显然不够(在音频范围内).那么取PWM分辨率为9位,这次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为16000000/512=32768(Hz),在音频范围外,可以用,但距离现代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还有一定距离.

不过必须注意,9位分辨率是说功率管导通-关断这个周期中,可以分成512份,单就导通而言,假定占空比为0.5,则只能分成256份.考虑到脉冲宽度与电源的输出并非线性关系,需要至少再打个对折,也就是说,电源输出最多只能控制到1/128,无论负载变化还是网电源电压变化,控制的程度只能到此为止.

还要注意,上面所述只有一个PWM波,是单端工作.如果要推挽工作(包括半桥),那就需要两个PWM波,上述控制精度还要减半,只能控制到约1/64.对要求不高的电源例如电池充电,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但对要求输出精度较高的电源,这就不够了.
综上所述,AVR单片机只能很勉强地使用在直接控制PWM的方式中.

但是上列第二种控制方式,即单片机调整DA的输出,控制PWM芯片,间接控制电源的工作,却对单片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51系列单片机已可胜任.而51系列单片机的价格比AVR还是低一些.

曾经一位老工程师说过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的缺点在于动态响应不够,优点是设计的弹性好,如保护和通讯,我的想法是单片机和pwm芯片相结合,现在的一般单片机的pwm输出的频率普遍还不是太高,频率太高,想要实现单周期控制也很难.所以我觉得单片机可是完成一些弹性的模拟给定,后面还有pwm芯片完成一些工作.”

无独有偶,在电子电源综合区中有篇原创文章《DPWM电路的研究》,也是用数字电路输出PWM波直接控制开关电源工作.他是用CPLD再加单片机进行控制.众所周知CPLD的价格以及开发难度绝非单片机可比,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如作者所说,由于单片机的PWM宽度小,导致精度低,不能满足系统的要求.作者又说,在这些情况下,应用片外PWM电路无疑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他选择CPLD芯片来实现PWM.我则建议:还是用开关电源原来的控制芯片来实现.不但价格低,而且容易实现单周期电流检测等保护功能.我们大可不必为数字控制而数字控制.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细,

我想,我用过的ARM片子有PWM的专用扩展hardware.如果单片机中有这个扩大展的话,用第三方案是不错的.也就是单片机的SOC要有:
1,ADC,2,PWM,,3PID算法可运行.对现在新的单片机说,这是现实的,只是我还真没见过51里有这些东东.ARM9是一定有的(用过的).

网友:
谢谢楼上强人们的解释啊
就目前看数字电源显然是电源市场新的增长点
但是主要是做稳压和小范围的电压或者电流调节

另外虽然数字电源的成本会比较高点
但是售价也是模拟电源无法比拟的

附几款市面上的数字电源
1、康舒数字电源

此次推出的Digital Power电源,外壳镜面镀镍处理,光亮而有质感。搭配了强大的电源功能讯号卡和监控软件,可将电源的模拟讯号转换成数字讯号,并通过监控软件呈现出来,使得用户能实时监控。ATX-550电源,康舒提供了一块功能讯号卡和一套工具软件,软件可轻松得知芯片的温度、风扇转速、输出电压值等信息。电源功能讯号卡搭配监控软件可实现三大功能,分别为显示功能可显示:消耗瓦特数、电源供应器的负载百分比、电源内温度、风扇转速、电压、输出安培数、累积使用时数;设定功能;警示功能。电源效率可达85%以上,符合Intel ATX 12V 2.2的电源规范,市场价1480元。

2、 技嘉ODIN

具有专利的软件控制800W电源,标准的USB接口。能够有效调节电源功率、电流、电压、风扇转速和温度。最大的特色还是Odin GT系列电源的软件控制功能。简单的说,Odin电源软件控制包括如下能力:输出电压以及每路线路负载调整能力;电源风扇速度调节;自定义/预设置温度监视;预警警告;用户自定义工作模式:一般/静音/性能。主动式PFC搭配80+高效率的电路设计,电能使用率高达80%以上,市场价2010元。

3、 艾默生DSR850

该电源供电脑服务器使用,可容纳高达850W的AC/DC电源,同时配备最多6条多输出DC电源通道,并且安装有符合最新标准的SMBus接口,包括极轻负荷时的交流电输入电压、交流电输入电流以及功率的实时数值报告,准确度在5%之内。宽输入电压 90-264 Vac ,效率 >82% ,可n+1冗余配置,INTEL, SSI 规范,市场价不详。

上述3种电源都可以称数字电源,实质是模拟/数字混合型电源,95%仍是开关电源部件,这些电源内置了数据采集装置,创造性地应用到电源之中,由应用软件监测电源的运行状态和参数,增加了电源功能,提高了产品档次。应用软件上技嘉数字电源技高一筹,用户界面漂亮有大家风范,康舒数字电源软件界面略显简陋,而监测电路也可再优化,从做开关电源转向数字电源已经是一个跨越。

康舒数字电源和技嘉ODIN监测的是电源内温度、风扇转速、电压等,面向PC用户,而艾默生DSR850监测的是电源的交流电量,面向高端服务器用户。

网友:
好高深啊
来学习一下

网友:
4楼的讲解对我帮助十分大!

网友:
得好好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