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鸡肋”,当年27元液晶做的电子书,数码相册,“MP3”

楼主:
控制器是LPC2132,从sd卡读取数据,支持汉字文件名显示,文件浏览功能,BMP图片浏览,TXT电子书阅读功能 程序是参考网站上其他人的东西搞得,感谢正点原子,波仔提供的资料 程序BUG有N多,本来打算把程序完善后,做个盒子装起来后再提供完整的资料的, 但是,MP3功能出现了点小问题,弄2天了还没有搞定,怀疑是VS1003芯片问题,在阿莫这里买了两片,趁现在没心情弄, 发帖给大家伙看看,献丑了! 另外大家看看我的VS1003究竟是怎么个原因! 上图! 开机,显示容量,文件系统,有没有找到字库等系统文件. 开机显示文件系统版本,卡容量,字库文件等 开机后浏览根目录下文件,最大支持300多子文件/目录,占内存啊! TXT文档阅读,不支持向上翻页

网友:
BMP图片显示 控制用的遥控器,手头本来的车载MP3上的,用示波器查看的编码方式 下面的黑色元件就是红外接收头了,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热转印的板子确实很“?”,呵呵 ICDEV上买的VS1003B空板,元件是自己焊的

网友:
全部就是这些了,主控板在哪里?下面的盒子里,东西都是自己一块一块热转印的,脆弱得很,乱七八糟的,装在盒子里,就不拿出来丢人显眼了,呵呵 (原文件名:100_0013.JPG)

现在该说问题了,鼓捣了两天VS1003,结果恼火啊,测试音出来了,自己在RAM里放了2万多个MP3音频数据,也顺利地解码出来了,那一刻很激动啊,问题也接踵而至,从SD卡里读取到的数据就是不能解码,声音断断续续的,勉强能听出来是“音乐”,而且播放速度似乎很快,4分钟的音乐不到1分钟就OVER了,

自己在坛子上搜了N久,实验了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就是不OK,恼火,希望做过的前辈给点意见吧!

我读取SD和VS1003用了一个SPI总线,用示波器查看SCK频率约为700K左右,系统时钟配置为11.0592M*5,外设时钟为11.0592*5/4,spi分频设为8,这个SCK频率令我很纳闷,计算不应该这样啊,不过读取SD还是很顺利的

另外,DREQ引脚上的频率只有10HZ左右,而在播放RAM里面放的2万多个MP3数据时,频率有50hz左右,时间太短了,究竟是多少也看不清,在播放SD卡里的MP3数据时候DREQ上有时甚至没有变化,一直是高电平,郁闷,

从同学那里借了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vs1003模块(一起买的),结果同样,不过也不能说明什么,他的模块同样没有测试过!从阿莫那里又买了两片1003,估计后天才能到!

下面给大家上传的我程序,ADS1.2写的,自己搭的板子,没有原理图,引脚配置在程序里面或注释里面就很清楚了!

那位高人给点意见吧!

网友:
ADS1.2写的:

网友:
好啊!!哈哈哈哈!!!大家一起来DIY吧!!!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真强啊~顶你一下哈~

网友:
有点兴趣,看看

网友:
成功了就是一种简单的可视读卡器了,希望楼主提供资料详细点,跟你共同参考!

QQ:306048732

网友:
等我找找很多东西很乱,弄全了就发上来

网友:
不错啊,看了感觉挺好的,至少像那么回事了。

网友:
谢谢哦……学习一下啊,我也准备搞点这个……呵呵

网友:
嗯,好~~~
DIY一个蛮不错。

网友:
27元液晶哪买的,我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