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最新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
PIC24系列参考手册部分章节中文翻译

Section 7. Reset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12a_cn.pdf

Section 8. Interrupts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07a_cn.pdf

Section 12. I/O Ports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11a_cn.pdf

Section 13. PMP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13a_cn.pdf

Section 16. Output Compare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06a_cn.pdf

Section 17. 10-Bit A/D Converter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05a_cn.pdf

Section 19. Comparator Module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10a_cn.pdf

Section 20. Comparator Voltage Reference Module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09a_cn.pdf

Section 21. UART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08a_cn.pdf

PIC16F785/HV785中文数据手册(更新版本)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49d_cn.pdf
PIC18F2450/4450带有全速USB的单片机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60a_cn.pdf
PIC18F97J60系列内带以太网控制器的单片机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62a_cn.pdf
TC1270/TC1271 四引脚单片机复位监控器 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381c_cn.pdf
TC1232 微处理器监控器 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370c_cn.pdf
如何使用3V系统专刊之一(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20Issue%201_cn.pdf
如何使用3V系统专刊之二(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20Issue%202_cn.pdf
PIC18F2525/2620/4525/462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26b_cn.pdf
PIC18F1230/133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58b_cn.pdf
PIC18向PIC24移植(概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64a_cn.pdf
dsPIC30F系列参考手册(更新版,第7,24章更新了)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046e_cn.pdf
KEELOQ编码器 HCS101 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115c_cn.pdf
KEELOQ编码器 HCS201 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098c_cn.pdf
KEELOQ编码器 HCS300 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137f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17 使用dsPIC30F DSC 实现PMSM 电机的正弦驱动(非直接下载链接)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mp;appnote=en028574
中文应用笔记CE003 使用dsPIC30F 实现BLDC 电机的正弦电压驱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usoidal_BLDC_cn.zip
Explorer 16 开发评估板中文用户指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89a_cn.pdf
被动无钥门禁(PKE)参考设计中文用户指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86a_cn.pdf
MPLAB PM3量产型编程器中文用户指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464c_cn.pdf
MPLAB C18 C编译器入门指南(更新版)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295f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18 使用C18 编译器进行SPI 串行EEPROM 与PIC18 单片机的接口设计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18a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19 EEPROM 耐擦写能力教程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19a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20 使用MSSP 进行Microwire 串行EEPROM 与PIC18 器件的接口设计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20b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23 使用C18 编译器和MSSP 进行Microwire EEPROM 与PIC18 器件的接口设计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23a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28 I2C™ 串行EEPROM 器件的建议用法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28a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29 Microchip Microwire 串行EEPROM 器件的建议用法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29a_cn.pdf
中文应用笔记AN1040 Microchip SPI 串行EEPROM 器件的建议用法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040a_cn.pdf
AN1006 SPI 串行EEPROM 与PIC18 单片机的接口设计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7931.pdf
MCP1727 1.5A 低电压低静态电流LDO 稳压器产品简介(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97a_cn.pdf
MCP1727 1.5A 低电压低静态电流LDO 稳压器数据手册(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99a_cn.pdf
TC4421A/TC4422A 9A高速MOSFET驱动器数据手册(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46a_cn.pdf
MCP3551 22 位Δ-ΣADC PICtail演示板用户指南(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79c_cn.pdf
MCP3905/6 电能计量芯片评估板用户指南(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67a_cn.pdf
MCP3905/6 电能计量芯片的电能表参考设计用户指南(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65a_cn.pdf
AN799 MOSFET驱动器与MOSFET的匹配设计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7995.pdf
AN929 嵌入式应用的温度测量电路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7910.pdf
AN947 便携式应用中的电源管理:为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7998.pdf
AN971 USB端口供电的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8001.pdf
AN980 利用MCP1650设计升压DC/DC变换器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8004.pdf
AN981 MCP9700模拟输出温度传感器与PIC单片机的接口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7913.pdf
AN988 MCP9800 I2C接口的数字温度传感器与PIC单片机的接口设计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8006.pdf
AN1007 使用MCP3551 Δ-Σ ADC进行设计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7934.pdf
AN1025 从5.0V电源转换成3.0V稳压输出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28008.pdf
MCP6231/2/4运算放大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81c_cn.pdf
MCP6241/2/4运算放大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82c_cn.pdf
MCP6541/2/3/4微功耗比较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696d_cn.pdf
TC6501/2/3/4开关输出温度传感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451d_cn.pdf
MCP6S21/2/6/8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117a_cn.pdf
MCP23017/MCP23S17 I2C/SPI接口的IO扩展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52a_cn.pdf
MCP23008/MCP23S08 I2C/SPI接口的IO扩展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19b_cn.pdf
MCP1256/7/8/9 无须电感的DC/DC转换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89a_cn.pdf
TC1047/A 电压输出的集成温度传感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498c_cn.pdf
MCP6546/7/8/9 开漏输出的微功耗比较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714d_cn.pdf
MCP6281/2/3/4/5 运算放大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11d_cn.pdf
MCP4011/2/3/4 低成本64步数字电位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78a_cn.pdf
MCP9800温度传感器PICtail演示板中文使用说明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28a_cn.pdf
MCP9700温度电压转换器PICtail演示板中文使用说明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42b_cn.pdf
dsPIC30F 向 dsPIC33F 转换的指导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72a_cn.pdf
dsPIC30F 向 PIC24H 转换的指导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73a_cn.pdf
dsPIC30F6010 向 dsPIC30F6010A 移植的指导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74a_cn.pdf
dsPIC30F6011A/6012A/6013A/6014A移植指导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76a_cn.pdf
dsPIC30F201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18e_cn.pdf
dsPIC33F产品系列概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55c_cn.pdf
Microchip TCP/IP协议栈(AN833)中文资料-非直接下载链接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mp;appnote=en027364
PIC16F688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03b_cn.pdf

网友:
PIC16F685/687/690 20脚单片机系列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62a_cn.pdf
PIC16F785 带有双相异步反馈高速PWM,双高速比较器,双运算放大器的20脚单片机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49b_cn.pdf
PIC16F946 带有LCD驱动的64引脚Flash单片机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65A_CN.pdf
PIC18F2455/2550/4455/4550 带有Full Speed USB2.0的单片机系列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32b_cn.pdf
应用笔记AN948  利用MCP1650为九个白光LED高效供电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48a_cn.pdf
TC4451/4452 12A高速MOSFET驱动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87a_cn.pdf
MCP2030 三通道线圈感应模拟前端器件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81a_cn.pdf
MCP4021/2/3/4基于WiperLock技术的低成本非易失性数字电位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45c_cn.pdf
MCP1601 500mA同步降压稳压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762a_cn.pdf
TC1014/TC1015/TC1185具有关断和参考旁路功能的50mA/100mA/150mA的CMOS LDO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335d_cn.pdf
MCP6291/2/3/4/51.0 mA、10 MHz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12d_cn.pdf
MCP6271/2/3/4/5170 μA、2 MHz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10d_cn.pdf
MCP606/7/8/92.5V 至5.5V 微功耗CMOS 运算放大器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11177d_cn.pdf
TC1302A/B低静态电流双输出LDO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333b_cn.pdf
TC1301A/B带复位功能的双输出LDO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798b_cn.pdf
TC1014/TC1015/TC1185具有关断和参考旁路功能的50 mA、100 mA 和150 mA CMOS LDO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335c_cn.pdf
PIC24FJ128GA系列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747a_cn.pdf
PIC18F2420/2520/4420/452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31a_cn.pdf
MPLAB C30 C编译器使用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284e_cn.pdf
Microchip开发工具选购指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0177t_cn.pdf
dsPIC30系列概览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043f_cn.pdf
dsPICDEM™ 电机控制入门指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406a_cn.pdf
用dsPIC® DSC MCPWM 模块驱动交流感应电机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93004a_cn.pdf
dsPIC30F 无传感器电机调节界面使用指导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93005a_cn.pdf
dsPIC DSC 的在线调试接口选择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93003a_cn.pdf
dsPIC30F/33F编程参考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57b_cn.pdf
PICDEM™ Mechatronics演示板使用说明书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57b_cn.pdf
PIC12F683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11b_cn.pdf
六管脚单片机PIC10F220/222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70a_cn.pdf
TC4421/TC4422 MOSFET驱动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420d_cn.pdf
MCP1525/41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653b_cn.pdf
MCP9700/01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42b_cn.pdf

Microchip 新发布的中文应用笔记请参考
1、GS001 - Getting Started with BLDC motors and dsPIC30F devices (DS93001A_CN) (dsPIC30F开发直流无刷电机入门)
2、GS004 - Driving an ACIM with the dsPIC DSC MCPWM module (DS93004A_CN) (使用dsPIC 马达驱动模块驱动交流感应电机)
3、GS005 - Using the dsPIC30F Sensorless Motor Tuning Interface (DS93005A_CN) (dsPIC30F无传感器电机调节界面使用指导)
4、dsPICDEM™ motor control Getting Started  Guide (DS51406A_CN) (dsPICDEM 马达控制入门)
5、dsPIC30F/33F Programmer’s Reference Manual (DS70157B_CN) (dsPIC30F/33F 程序员参考手册)

网友:
    前四个可以在下面的网址下载: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ice=SS_GET_PAGE&;nodeId=2508

    最后一个编程参考手册可以在下面的网址下载: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57b_cn.pdf
dsPIC30F6011A/6012A/6013A/6014A 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43b_cn.pdf
PIC16F684 Data Sheet (DS41202C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02c_cn.pdf
PIC16F510/12F506 Data Sheet (DS41268A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68a_cn.pdf
MCP41XXX/42XXX Data Sheet (DS11195C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11195c_cn.pdf
TC1016 Data Sheet (DS21666B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666b_cn.pdf
MCP120/130 Data Sheet (DS11184D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11184d_cn.pdf
MCP100/101 Data Sheet (DS11187F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11187f_cn.pdf
MCP102/103/121/131 Data Sheet (DS21906B_CN)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06b_cn.pdf
PIC18FXX31系列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16b_cn.pdf
PIC16F5X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13c_cn.pdf
低引脚数PIC系列单片机演示板中文用户指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56a_cn.pdf
TC4426A/4427A/4428A 1.5A双高速MOSFET驱动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423e_cn.pdf
TC4426/4427/4428 1.5A双高速MOSFET驱动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422c_cn.pdf
AN909中文应用笔记 使用PIC16系列单片机与SPI系列的EEPROM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6044
AN966中文应用笔记 使用PIC系列单片机与SPI系列EEPROM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6046
AN991中文应用笔记 使用PIC18系列单片机的MSSP模块及C18编译器来和I2C系列EEPROM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6048
AN995中文应用笔记 使用PIC18系列单片机的MSSP模块及C18编译器来和SPI系列EEPROM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6050
AN997中文应用笔记 使用PIC18系列单片机及C18来和I2C系列EEPROM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6052
AN1004中文应用笔记 使用PIC18系列单片机及C18来和Microwire系列EEPROM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6054
MCP73831微型单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管理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84a_cn.pdf
MCP3550/1/3系列低功耗单通道22位Delta-Sigma AD转换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50c_cn.pdf
MPLAB C18库使用说明(中文,更新到C版本)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297f_cn.pdf
PIC18F45J10系列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82a_cn.pdf
PICKIT2 在线编程器中文使用说明书]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53a_cn.pdf
MPLAB C18 C编译器中文使用说明书(更新版,增加了对18J系列的支持)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288j_cn.pdf
锂电池充电控制器(内部集成MOSFET)MCP73861/2/3/4 系列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93c_cn.pdf
dsPIC 数字信号控制器使用ICD2在线调试的接口选择(中文入门说明文档)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93003a_cn.pdf
dsPIC 使用内部QEI模块测量电机速度和位置(中文入门说明文档)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93002a_cn.pdf
MCP2515 SPI接口的CAN控制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801d_cn.pdf
MCP9800/1/2/3 2线高精度数字输出的温度传感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09b_cn.pdf
AN975 使用PIC16系列的MSSP模块来和Microwire系列的EEPROM接口的中文应用笔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75a_cn.pdf
AN976 使用PIC16系列的MSSP模块来和I2C系列EEPROM接口的中文应用笔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76a_cn.pdf
AN989 使用PIC18系列的MSSP模块来和I2C系列EEPROM接口的应用笔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89a_cn.pdf
PIC16F917/916/914/913 系列内带LCD驱动的低功耗单片机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50d_cn.pdf
PICDEM LCD演示板使用中文说明书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536a_cn.pdf
PIC18F87J10系列(128K字节Flash)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63b_cn.pdf
PIC16F627A/628A/648A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44d_cn.pdf
低速Irda协议栈芯片MCP214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790a_cn.pdf
dsPIC语言工具库使用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456b_cn.pdf
汇编编译器MPASM,连接器MPLINK,库管理器MPLIB使用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3014j_cn.pdf
使用PIC单片机和I2C接口的EEPROM应用的三个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136&secgrp=memory_sg&doctype=DeviceInfo&xdoctype=AppNote
电能表计量芯片MCP3905/3906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48c_cn.pdf
使用MCP3905/3906设计电能表的应用笔记: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024938
6个引脚的单片机系列10F200/202/204/206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39B_cn.pdf
PIC18内带LCD驱动的系列PIC18F6390/6490/8390/849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29b_cn.pdf
内置KEELOQ模块的单片机系列PIC12F635/16F636/16F639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32b_cn.pdf
MCP1612 - 1A,1.4MHz,输出可调,单同步DC/DC稳压器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21a_cn.pdf
AN965 - Microchip提供的ZigBee协议栈应用笔记(中文):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965a_cn.pdf
电池电量管理芯片PS810中文数据手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904b_cn.pdf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