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面试者,对被面试者的不解

楼主:
由于业务的需求,我也面试过不少人。在问完基本情况后,我都会问一两个跟专业有关的问题。令我想不到的是,在那些应聘者中,有刚毕业的学生,但也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倒在了我的问题前。
       我也在思索,是我的问题太难吗?但是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可能就不适合在EEWORLD做编辑。
      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什么是模拟?”对于学过单片机课程的,还会再问“什么是单片机?”
     我听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我不理解,为什么学完了厚厚的一本《模拟电路》之后,那么多人还不知道模拟是什么?他们究竟在学什么呢?
     谁能告诉我?

网友:
我对于模拟的理解是运用实际信号处理问题,具有实时性;单片机呢,我认为是微机的精简版,具有特定功能的一类期间,适用于简单控制。
这样的答案,肯定是不符合面试者要求的,因为我的理解不够深入。但是这也是我最直观的印象,对于这两个概念。

网友:
「什麼是模擬?」

Simulate 是模擬, Analog 也是模擬, 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了

网友:
我的理解:所谓模拟就是对时间而言可以说是,以时间为连续函数求值的电信号。

网友A:
关键不在于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是在面试时,很多应聘者当时就蒙了,说半天也说不明白。学完模电后连模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可见这课学得扎实不扎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不在于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是在面试时,很多应聘者当时就蒙了,说半天也说不明白。学完模电后连模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可见这课学得扎实不扎实了。

考试不考->自己不学->面试问到->傻眼

网友:
怯场了?

就你们那个楼,中关村,好家伙--中国的硅谷呀!再碰上戴着眼镜的神情严肃的考官先生,先就怯场了。而问的竟是起那么简单基础,与考生事先准备的适应”高科技“的道道难题相去甚远,毫不匹配,于是--于是就怯场了,他想得多是你问这个简单题后面还有什么更高科技的内涵?意图是什么?题本身却不关心了,也就发傻了;弄不好他还以为是脑筋急转弯什么的呐。
面试,我更喜欢叫它”谈话“。我也喜欢谈话这个方式。自然随便些,包括问答在内,敞开聊。一放松,什么都可以谈,被问者排解了心理压力处于尽情发挥中,你就可以做更准确、更综合的考核和判断。由于随便,就可以有弹性地随便谈哪个方面(当然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的),无需刻意(像学校考试那样)问什么问题(因为隐含到你的对话中了),就可以互相摸底,来决定你的取舍或打分。

网友:
模拟要看你是专那行的,模拟是对真实事物或者过程的虚拟。对电路来说对信号的处理连续

网友B:
活了这么多年,难道你要问什么是人生?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只有软件和硬件,集成或分立的区别,没有什么模拟和数字。非常同意xiaoxif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了这么多年,难道你要问什么是人生?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只有软件和硬件,集成或分立的区别,没有什么模拟和数字。非常同意xiaoxif的说法。

没准哪次还真的要问人生。
因为我们招的是编辑,所以主要看归纳和总结能力,这样越是简单的概念越能看出来,而且我还会要求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话讲明白。可能这点儿真的很难了。也接触过一些院士,发现他们总能非常耐心地给你把一个简单的概念讲得非常清楚。看来我的要求是太高了。:L

网友:
冒着被拍死的危险

生物人是个个体,外表相近岗位结局不同并时有变化。是父母的产品,不为指定的目的而创造。是集成模拟器件可能也是我理解的人生。相反机器人由多模块组成执行特定的功能是分立数字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可不是微机的浓缩版,单片机是早于微机出现的。他的思想是很久很久就出现了,而且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了,基本的原理还没有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可不是微机的浓缩版,单片机是早于微机出现的。他的思想是很久很久就出现了,而且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了,基本的原理还没有变呢。

计算机发展的一个branch,IO集成程度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一个家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看来我是理解颠倒了啊!谢谢,之前一直都没有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明白,谢谢,呵呵!

网友F:
要我说,楼主面试有点纯属扯!

模拟这个东西,你怎么描述?其本质无非就是个连续、可变的电信号。而数字是个阶跃信号罢了。做电子这行的人也未必能描述清楚,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什么是模拟,什么是数字!

如果说你用这个来考察一个人对模拟的理解,那么我说你纯属扯淡。

如果你说你用这个来考一个人的表达能力,不管他对模拟的理解是怎么样的,至少他能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表达出来,我认为你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手段有点偏了一点。

PS:俺们个小农们,还请你这个高手给出模拟的定义?看看你究竟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我说,楼主面试有点纯属扯!

模拟这个东西,你怎么描述?其本质无非就是个连续、可变的电信号。而数字是个阶跃信号罢了。做电子这行的人也未必能描述清楚,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什么是模拟,什么是数字!

如果 ...

诚实地回答,我不懂模拟。这道面试题目的设置,其目的并不是想看一个人对模拟了解有多深,而是如何清晰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一件事情,能够让不了解这件事的人能够了解,也就像科普。因为我们招聘的是文字编辑,看的是组织文章的能力。
越是大家,越是能以简单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复杂的事物。曾经我听李德毅给一个没有任何科技背景的央视女记者讲云计算,让其一下子豁然开朗。
而很多面试者的表现是一下子就蒙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题者本身有问题!!!模拟??你指的是模拟电子技术还是模仿? 单片机软件也有模拟(simulate)和仿真(emulate)的概念,你到底要问哪个??:o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我说,楼主面试有点纯属扯!

模拟这个东西,你怎么描述?其本质无非就是个连续、可变的电信号。而数字是个阶跃信号罢了。做电子这行的人也未必能描述清楚,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什么是模拟,什么是数字!

如果 ...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什么是模拟

[编辑本段]概述
  模拟是对真实事物或者过程的虚拟。模拟要表现出选定的物理系统或抽象系统的关键特性。模拟的关键问题包括有效信息的获取、关键特性和表现的选定、近似简化和假设的应用,以及模拟的重现度和有效性。可以认为仿真是一种重现系统外在表现的特殊的模拟。
  模拟经常采用虚拟具体假想情形的方法,也经常采用数学建模的抽象方法。电子计算机模拟最初只用于物理、工程、医学、空间技术等方面。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步推广到工商业管理、经济科学研究之中。
[编辑本段]模拟的不同认识
  在经济学中对模拟有三种不同的认识:①认为模拟就是用模型去描述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行为,以研究该系统某方面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方面或整个系统;②认为模拟就是对模型的方程组特别是动态方程组进行按期的求解,以探测模型的灵敏度,预测即为一种模拟;③认为模拟就是在模型的范围内对所有可替换的结合方式进行有控制的试验,观察它们的后果,从中选择较好的特定结合方式。政策分析即为一种模拟。上述三种认识的共同点是模拟离不开模型的建立和应用。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直接进行实验,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得不偿失的,而根据实际问题建立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试验,比较不同后果,选择可行方案,不失为有效的代用方法。同时由于经济数学模型日益增大和复杂化,并且更多地考虑非经济的影响,已不能用数学运算达到准确的分析解,而需要通过电子计算机模拟,用数值运算达到数字解。综合这两个方面,模拟即使间接试验有了可能,也为模型求解提供了新的方法。
[编辑本段]模拟的步骤
  进行模拟的步骤包括确定问题、收集资料、制订模型、建立模型的计算程序、鉴定和证实模型、设计模型试验、进行模拟操作和分析模拟结果。这里所说的模型必须是模拟模型,一般地说,随机模型比确定性模型、动态模型比静态模型、非线性模型比线性模型更多地使用模拟方法来分析和求解,而成为模拟模型。模拟模型比较灵活,不求最优解,可以回答如果在某个时期采取某种行动对后续时期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一类的问题。除模拟模型外,进行模拟还需要电子计算机程序、模拟语言、实验设计技术等必要知识。
[编辑本段]模拟的作用
  模拟的作用表现在:①能对高度复杂的内部交互作用的系统进行研究和实验;②能设想各种不同方案,观察这些方案对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的影响;③能反映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哪些变量更重要,如何影响其他变量和整个系统;④能研究不同时期相互间的动态联系,反映系统行为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⑤能检验模型的假设,改进模型的结构。
[编辑本段]模拟的局限性
  模拟的局限性表现在:①它选择的方案,可能遗漏掉最优方案;②它的运用范围只限于能考察的情况,一旦出现不能模拟的特殊情况时,就会发生困难;③它的规模很大时,较难取得资料和模拟细节;④成本高、费时间,工作复杂。

网友:
要求高不是你的错,但你对所有的人都是高要求,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
我的要求不高啊!还原一下面试场景。
“都学过哪些课啊?”
“模电、数电。。。”
“那能给我讲讲什么是模拟,什么是数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有些问题:

模拟、数字也好,其实只是为了引出一个概念:就是学了的东西,可以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不管在哪个行业,较好的表述能力也是必须的。即使是工程师,对一个项目都描述不清,如何谈下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所以啊,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意思啊.

看楼主想要考察啥啊?是考察表达能力?还是考察别的啊!俺们两个的观点没有冲突啊.呵呵.你没有细看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贴子里面也说了,看你的目的吗.

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猜测你的意图,无非是两个嘛,看来我的第二个猜测说对:主要目的是考察别人的表达能力.

不过按照你的这个考察目的来说,那些人不知所措,或者面红耳赤,确实是表达有问题.

这说明俺和你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看来面试是门学问

大家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人第一面感觉就不会再有进一步打交道的感觉,有的人就亲切如邻家大妈,总想和他打交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贴子里面也说了,看你的目的吗.

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我猜测你的意图,无非是两个嘛,看来我的第二个猜测说对:主要目的是考察别人的表达能力.

不过按照你的这个考察目的来说,那些人不知所措,或者面红耳赤,确 ...

大部分的面试,很难做到深入,毕竟聊一会儿天和在一起工作是不一样的。一般就是寻找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是多方面的。说的俗点儿,就是看全面素质。
        可能是我表达有误,把大家都引向了对“模拟”的深入探讨中。

网友:
唉...

 有时,越是貌似简单的问题越是难答。比如来这里混的人都学过几年平面几何吧?要是被问到“知道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那几条公理吗?”恐怕多数人得抓狂。
 好多平面几何难题都以严谨的推理啃下来了,难道这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础常识都没有吗?…………是啊,这么说来,真的没有。(说俺自己呢,惭愧反省中。;P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越是貌似简单的问题越是难答。比如来这里混的人都学过几年平面几何吧?要是被问到“知道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那几条公理吗?”恐怕多数人得抓狂。
 好多平面几何难题都以严谨的推理啃下来了,难道这门学科赖以 ...

唉,基础不扎实怎么能学得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越是貌似简单的问题越是难答。比如来这里混的人都学过几年平面几何吧?要是被问到“知道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那几条公理吗?”恐怕多数人得抓狂。
 好多平面几何难题都以严谨的推理啃下来了,难道这门学科赖以 ...

我还真有些傻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越是貌似简单的问题越是难答。比如来这里混的人都学过几年平面几何吧?要是被问到“知道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那几条公理吗?”恐怕多数人得抓狂。
 好多平面几何难题都以严谨的推理啃下来了,难道这门学科赖以 ...

欧氏几何应该是三公理五公设。第五公设是关于平行线的,可以变,黎曼几何就是改变了第五公设的内容。

网友:
我说一下我们以前头的面试方法

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人,一般给两轮技术面.

第一次技术面很简单:
1、给你一个USB,给你一台笔记本(上不了网),让你画一封装,然后说:有啥缺的问我要。
评价:但凡不找他要卡尺的一律PASS,量出来的结果,差了5个mm的PASS。
原因:不要卡尺的人被PASS的理由不用说了吧。结果差了5个mm,这也太大了吧,会不会看卡尺啊。
2、你说你会啥CPU吧?ARM7、单片机,他的抽屉里啥都有!比如,你说你会STM32,他马上给你找一个出来,再给你一仿真器,直接告说你LED的IO是多少,要你把这个灯点亮。
评价:凡是不能在5分钟之内点亮LED的人,一律PASS。
原因:既然是你熟悉的CPU,丫建一工程,应该是轻车熟路,相当速度的,你5分钟都墨迹不出来,你还谈个啥啊?

基本上,技术一面,能挡掉90%以上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人,一般给两轮技术面.

第一次技术面很简单:
1、给你一个USB,给你一台笔记本(上不了网),让你画一封装,然后说:有啥缺的问我要。
评价:但凡不找他要卡尺的一律PASS,量出来的结果,差了5 ...

这个来的实际,搞技术的 要有才,必然放旷;要有能,必然 善于 张狂善辩;二者蒹得,不可多得。。。 。。。
。。。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你说你会啥CPU吧?ARM7、单片机,他的抽屉里啥都有!比如,你说你会STM32,他马上给你找一个出来,再给你一仿真器,直接告说你LED的IO是多少,要你把这个灯点亮。
评价:凡是不能在5分钟之内点亮LED的人,一律PASS。
原因:既然是你熟悉的CPU,丫建一工程,应该是轻车熟路,相当速度的,你5分钟都墨迹不出来,你还谈个啥啊?

 这个有点偏鸡了吧?假如不是经常用及非常熟悉的处理器和开发环境的话,莫说5分钟,就算50分钟能摸个究竟,俺都搅得他/她/它是牛人!
 对一种处理器,先要弄懂它的复位、中断及例外是咋启动的,那些向量的存放和访问方法,然后还得大致了解下由系统作成的工程是咋生成那些向量的,仿真器的工作原理等等,这么多麻烦事能在5个钟头搞清楚就算很不错的了。如果这些都不懂,却能在5分钟内建出工程来,只能证明作为熟练工是够格的。如果应试的是应届毕业生就更不该考那些具体操作了,而应该通过面谈了解对方的理论基础是否扎实,知识面是否宽广,思维条理是否清晰。具体操作学学就会了,但缺乏理论基础的人做事做不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点偏鸡了吧?假如不是经常用及非常熟悉的处理器和开发环境的话,莫说5分钟,就算50分钟能摸个究竟,俺都搅得他/她/它是牛人!
 对一种处理器,先要弄懂它的复位、中断及例外是咋启动的,那些向量的存放和 ...

前面都说好了是熟悉的处理器了。。
不过估计我去的话,玩得最熟悉的处理器,他那里不大可能有。。。

网友:
只能说有些人真是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