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凌华的8316采集卡?

楼主:
我想用这款采集卡去测量频率10k的方波,从输入到采集输出显示,怎么接?

A_P

网友:
补充

对了,是测量方波的频率的,10k左右,从方波的输入到输出再到显示,怎么接

网友:
凌华的卡没有用过,我们一般用NI的卡
凌华的卡也提供了驱动的,把卡插上去配置一下就可以用,具体要看8136的资料

网友:
可以直接用模拟量连续采集0.5~1 S,然后使用软件分析频率;也可以使用定时器加计数器来判断方波频率。  仅仅是测量频率并显示的话,可以使用单片机来实现,制作简单,成本低廉。

网友:
8316功能说明

这是凌华8316的说明书,版主看看,怎么搞啊?

ACL-8316,12 User's Guide.rar

功能说明

网友:
使用time的定时功能,用di检测方波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进行触发,以1s为例,在这个时间段内di上检测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次数并分别记录,完成后即可算出频率。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支持NI驱动,你也可以直接进行模拟量采集,并用NI的波形分析模块获得频率。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谢谢斑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