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IC33FJ128 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
各位好,最近想用dsPIC33FJ128GP802或MC802 SDIP28封装的,做一个交流电压测量的东西,初学,想请教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我查看了数据手册,看到这两款芯片都有UART和SPI,但是怎么在管脚图上没找到是哪个脚呢?是需要配置RPx管脚来复用吗?
请用过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找到了两个数据手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网友:
dsPIC33FJ128GP802  10.4.3 控制外设引脚选择
外设引脚选择功能由两组特殊功能寄存器控制:一组映
射外设输入,另一组映射外设输出。因为它们是分别控
制的,所以可以不受限制地将特定外设的输入和输出
(如果外设具有输入和输出)放在任何可选择的功能引
脚上。
外设与外设可选择引脚之间的关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
行处理,这取决于被映射的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看看datasheet中的IO口配置   一般都是复用的 通过几个寄存器设置  自己研究研究吧   呵呵

网友:
楼上讲的对,参考手册,现在的东西都可以设置的,不像原来的mcu指定引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microchip代理商Enroo_英锐恩的回复:是复用。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真是团结就是人多力量大,呵呵!
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PIC的东西主要是耐温高,以后有什么进展和问题,我会和大家及时讨论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两个数据手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你好,请教您个问题,我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我用串口来接收数据,为什么每次只能接收5个以下的字节,多了就不对了?看了手册好像是存储深度就4层,我要怎样做才能接收更多字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您个问题,我的单片机是dspic33FJ256MC710A,我用串口来接收数据,为什么每次只能接收5个以下 ...

串口接收的数据深度是4个字节,表示
如果CPU未对串口进行读操作的话,最大只能接收4字节.
CPU对串口进行操作后,对应的数据缓存就清空了,能继续接收数据了.
所以关于多字节传输问题,就看你读到串口数据的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