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计算其放大倍数

楼主:
如题:
      想请教各位大哥,如何具体计算其放大电路

网友:
用等效电路图计算即可

网友:
还是找个电表实测一下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具体计算其放大电路
每个管子的放大倍数,需要给出来。
但是 ,这个图。。。看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