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源散热

楼主:
大多数电源都需要良好的散热,有的地方还需要散热器. 作为电源发展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以尽可能得少发热为好,这样可以采用尽可能小的散热器设置可以“取消散热器”.近年来的DC/DC模块就是这样的,好多模块再也看不到散热器了,也看不到用蜡散热的铜外壳了,这表明电源的发热在减小,散热器也可以小到PCB的铜箔作为散热器.这样做的结果是电源的制造工艺大大简化,电源的可靠性大大提高.除了模块电源外,也开始有的电源开始“取消散热器”,这种方法与几年前infineon提出的以硅代铝的思路相似,但是提高效率才是以硅代铝的根本出路.愿电源的散热器越来越小! 这个图就是infinfon的200W无散热器开关电源评估板图片

网友:
200W无散热器开关电源

数了一下,有个个DC-DC芯片,也就是每个是20W,5V的话就是4A的电流,是很强.效率很高才能这样做.

DC-DC的载流子被它们控制的真好.

但愿能见到新的高效能源转换方法.

谁找到了就发了.

网友:
DC-DC
粗粗看看。。。

网友:
说的有点过了吧。不是我们不愿意让发热降低。而是我们没能力让发热降低。首先降低发热就要降低功率元件的内阻。零点几毫欧的MOSFET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用不起啊。材料才是制约产品的关键。又要廉价又要好。有那样好事会等着你么。好材料都是国外公司生产出来先自己用的。就好像西门子三菱的变频器。人家做到几兆瓦。你说用这样的设备作200瓦的东西发热么。先不说能不能买到。就说买到你做出来了卖得出去么。现在小功率开关电源基本上是一瓦一块钱。那样的管子用一个你就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