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值为1v,频率为1kHz的交流信号经过OPA228实现反向后变成直流了。。晕。线路没问题。问题就出在这个运放身上了,但是不知道它哪里出问题了。高手们帮忙。

楼主:
图片如上。 高手们用简单的运放试试,可以出现正弦。

网友:
你发个电子线路图纸让高手看看!

你发个电子线路图纸让高手看看!:P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运放饱和了 啊!!!输出等于那个电源电压了,把输入信号搞小点或者把放大倍数搞小点!!

网友:
以后再发图先把图片保存到自己电脑里,再用上传附件的方式传上来,否则图片链接一失效就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