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电路憋倒众多英雄汉,期待高手】请教一个本网站上的带阻滤波器?

楼主:
先贴上电路图,呵呵,我在pspice里仿真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挺正常的,不知道为啥,实际搭了一个电路(op4558双电源+-5V供电)出来输出有直流分量4V多,测不出电路的传递函数。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有什么我说的不明白的我可以在解释的。。。。

网友:
其中c=3n,R=10k,Q=1

网友:
需要自己调参数吧

网友:
先谢谢您了,仿真是挺正常的,见图

网友:
小志,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像这种输出都反馈回双T下角,的电路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自己震荡?
我看一些书上都是C28接地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本网站上的,地址是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3228/

网友:
:L 有些专业了,等等高手哈

网友:
今晚我看下,明天给你答案。

网友:
存在直流正反

仿真用的是理想内阻无穷的电压源.

带阻用正反做好吗?

不是模电高手,不好下结论.

网友:
我在想你没把实验室的信号发生源给K了吧?

我在想你没把实验室的信号发生源给K了吧?
呵呵

网友:
呵呵,电源接在op上的,应该先烧op的吧,呵呵,烧糊了我要是在不断电就是小的的错了,呵呵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一下把负电源断开,输入端有2.5V的直流量;只提供负电源则输入端没有直流量,我先吃饭了。

网友:
呵呵,没有高手来帮帮忙啊

网友:
呵呵,可能是电路太小了,没人感兴趣哦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已经将问题转给了一些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
既然LZ说仿真没问题,那电路一般不会有大问题了,楼主要不在R29与地之间串个电容试试。俺是来学习的,请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
好歹你先不让输入端开路了。

网友:
我都说了

你输入信到到输入端之间接个电容.

网友:
请问你在实际电路中加的信号源是什么样的?

可以带负载的那种么? 有的信号源是带不动负载的  楼上说的加个电容或许可以  你不访试试~

你每个电路节点都测量了么?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你就这样说~~真不知道怎么分析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呵呵 也许有高手可以看出来

网友:
我没说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