濞戞挻鎸风粭鐔煎箮閳ь剟寮甸娆掑幀闊浄鎷�

楼主: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闁规澘绻戠涵鍫曞础婵犲偆鍤ゅù锝忔嫹-濞达絽楠告慨娑㈡嚀濡も偓閻ㄧ姵锛愰敓锟�
MEMS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ADI闁告瑥鍊介埀顒€鍟伴弫鍝ユ崉閿燂拷
DigiKey鐎电増顨嗗畵搴ㄥ箮閳ь剟寮甸娆戠懇闁告牭鎷�
鐎规挸鑻崣鍡楊嚕韫囨洟鍏囩紓渚婃嫹
Linux濞戞挸楠搁悾銊╁础閿燂拷
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闁搞儲鍨濇鍢機U
51闁告娲滄晶鏍嫉閿燂拷
ADI闁告瑥鍊介埀顒€鍟伴弫鍝ユ崉閿燂拷
LED濞戞挻鎸哥亸锟�
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TI闁哄啰濮烽崵搴㈡交閻愭潙澶�
濞磋偐濮甸崝鍛村闯閿燂拷
PCB閻犱焦宕橀锟�
闁告帒妫涢悵娑㈠闯閵娿倖顐�
闁活澀绲婚惌鍓ф喆閸屾氨妾悗鐧告嫹
濞戞挸顑堝ù鍥ㄧ▔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濠㈠爢鍐惧妳闁割偄鍊风粭鎾绘偋閿燂拷
婵炴潙顑堥惁搴㈢▔椤撶偟濡囧☉鎾存尵婢э拷
閻炴稑濂旂粭鐔告償閺冨倹鏆�
鐎规悶鍎扮粭鐔兼嚊椤忓嫬袟闁告牗鐗旂粭宀勫箳瑜嶉崺锟�
闁告牞宕甸弸鐔兼偨闂堟稓鎽�
闁告帗绋掗崜鐗堢▔鎼达紕鏉介悹鐚存嫹
闁告帗绋掗弻濠勨偓鍦仱閻涙瑧鈧櫢鎷�
濞寸姰鍎叉刊鑸靛濮橆剙鍑�
ON闁告粌鐡憊net闁绘せ鏅炴禒鍫㈢磾閹存繂鐏¢柡鍌涘椤旀洜鎷嬮垾鐐戒海閻犙嶆嫹
闁告帗绋掗崜鎵暜閸岀偞鑲�
濞村吋鍨舵导鍛▔閳ь剚绋夐敓锟�
鐎规悶鍎扮紞鏃€娼诲▎鎴濅化闁稿骸銇樼花锟�

转载:60年后的电梯,祖国叫你一定要节能!!
大骞骞
大骞骞

网友A(2009-11-28):
转载:60年后的电梯,祖国叫你一定要节能!!
如果让你来设计未来的电梯,你会从什么角度入手?酷炫的外观、创意的结构、非凡的体验还是绿色环保的特性? 我一直在关注“60年后的电梯”网络创意设计大赛,是快速电梯和视觉同盟合办的。最近发现上传的作品越来越重视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设计。在设计师们的眼中,我们的未来产品出了先进的功能之外,还应该将节能、环保作为重要的方面,减少对我们环境的负担。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才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未来产品,节能环保的概念真正能够切合大赛精髓并有很长远的意义。 今年很热的话题不是有“低碳”吗,什么“低碳饮食”、“低碳生活方式”、“低碳办公”不都在号召大家努力从点点滴滴做起,减少污染、减少能量消耗、保护我们的地球么?其实,如果想要有效地节能环保,最重要的还是从工业产品做起,从电梯啊交通工具啊这些每天不停运行的能量消耗的大军上面着手,才是壶底抽薪的办法!在新近的作品中,有很多用水浮力、磁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来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如果这些想法真的能够变为现实,那我们的地球就会越来越健康了! 现在就让大家来欣赏一下吧,节能环保电梯设计大赏:
作品名称: 消防电梯 简介: 对于60年以后消防用的云梯,我想从能源动力以及安全问题上加以设计,采用反重力技术,使消防员乘的救援仓上升,到达被困人位置,能源与反重力装置分离达到及时更换能源,并且这个装置很小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放于消防车上替换现在车上的云梯
作品名称: 泡泡-电梯 简介: 60年后,能源危机日益明显,新材料的运用更加突出,这款paopao-电梯以华表为创意源泉,通过一种类似形状记忆合金的材质,通过特定的环境由液体瞬间转化为固体泡泡空间(到达目的地时)再转化为液体,以便循环使用,真正达到了安全,环保,节能,等主题
作品名称: 呼吸 简介: 太阳是地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60年后的生物能源技术,特别是光合作用这种高效的能源转换形式会得到越来愈多的开发和应用,BERATH就是基于这项能源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产物。 人类的呼吸,是通过肺部的收缩来使空气进出身体,本设计的灵感就来源于这种运动形式,而BREATH本身也通过光合作用来汲取能量,可以帮助人类减轻碳的排放。
作品名称: 节能电梯设计 简介: 根据浮力以及滑轮原理,通过水柱内可控气泡的上升调整动力罐的浮力大小来改变拉力大小(动力罐可以通过控制放气)。只要加上一个自动限速装置便可大大节省能量浪费。
作品名称: 节能电梯设计 简介: 节能电梯设计 主要采用太阳能为电梯主要能源,当能源不足时,将会自动跳为机械能源来带动电梯。电梯底部采用磁悬浮技术作为电梯减压装置。 主题:环保、节能。
作品名称: 节节高升 简介: 大赛主题 1、体现电梯元素; 2、以“安全、舒适、环保、节能、后现代”等核心概念,畅想“60年后的电梯”; 3、体现“国庆60周年”主题。我的设计主题是一座圆形的巨型电梯,我认为电梯的大型化是有可能的,能增大输送量,空间的加大也更能让人感觉到安全舒适,我的设计中最具特色的是在电梯中的四壁种以植物,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想法,利用植物的新陈代谢净化电梯内的空气,提供充足的氧气,让人感到舒适,也很节能。我的设计极具中国特色,天梯顶是饰以中国五星红旗,一目了然,电梯的颜色也是红色为主,旁边,楼层导视牌上显示的60的数字代表国庆六十周年,喻示着祖国的发展就像电梯一样节节高升。
作品名称: 双节能(电能,体能) 简介: 如果一层一停的现状,是否可以二层一停?比如4层5层停在两层之间。各走半层。又快又省电。当然,我也提供了层间电梯的想法,上下楼的结构略有不同。可以坐着。这点想法和某位仁兄不谋而合,但是细节上不尽相同。(作品绝对没有抄袭。可以提供建模的时间。) 对了,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它是一个线上的设计大赛,要求参赛者以“安全、舒适、环保、节能、后现代”等理念为核心概念,还要体现国庆60周年”主题,提交畅想 “60年后的电梯”设计作品。 [
]

网友B:
冬天很冷,夏天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