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bit cpu jpg解码时完全可行的,看那个单片机高手能搞定!

楼主:
http://www.mzdesign.com.cn/articleshow.asp?id=309

JPG图像解码方案

引言
      JPG(JPEG)是一种静态图象压缩格式,其具有出色的压缩能力和很小的图象失真。因性能优异,JPG现已成为计算机的标准图象格式。且随着枝术的进步,JPG的算法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性能更好的JPG2000算法出现,使JPG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展。
      北京铭正同创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嵌入式应用产品研发的高科技公司。下面将对我公司的JPG解码方案做一简要介绍。
      关键字 JPG    解码    IDCT    Huffman

1 方案简介
      我公司的JPG解码方案框图如图 1.1所示。方案绝大部分源码使用C编写,可根据需要快速成的移植到不同的处理器平台。整套方案共分为三个模块:用户接口模块、解码算法模块和解码应用模块三部分。通过修改用户接口模块,可适应不同的存贮介质;而算法模块是整个解码的核心,它的部分重要代码使用汇编编写,以保证处理速度和资源占用;解码应用模块提供JPG解码接口,通过调用它的三个接口函数实现整个JPG解码过程。

图 1.1方案框图

2 方案特点
      低成本,可应用于普通的单片机,可快速移植到各种32位、16位或8位MCU平台;
      低资源占用,整个方案仅占用约2Kbyte的RAM和11Kbyte的ROM;
      使用灵活,配合用户自己的API可适用于任何存贮介质;
      完善而简便的控制接口,以适应不同应用的需要;

3 解码核心设计
      在JPG解码过程中Huffman解码、色彩空间变换、反量化和IDCT(反离散余弦变换)占用JPG解码绝大部分运算时间,其中以IDCT为最。因此,JPG解码器设计的关键就是这几部分算法的设计。
      这个方案的Huffman解码部分使用JPG的标准算法(详情请参考ITU.81)。为了尽可能节省内存和加快解码速度,这部分的实际实现做了一些灵活的处理。
      色彩空间变换部分使用快速的定点算法。为了保证在低性能的单片机上也能流畅执行解码过程,这部分会使用汇编编写(虽然给移植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在低性能的单片机上带了不少速成度提升)。
      IDCT变换部分使用AA&N快速算法。为了进一步优化算法,反量化也一同被溶合到IDCT变换里实现。由于JPG编码中的高频部分有很多零值,利用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运算量。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处理速度,而且节约了相当数量的RAM。这对在单片机这种资源拮据的芯片上实现JPG解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 解码应用模块
      解码应用模块是本方案的用户接口模块,它主要完成JPG解码初始化、JPG文件结构解析和各种JPG解码参数表格初始化。为后续解码工作服务。为了方便使用,这一模块只对外提供三个API函数,分别是:char JPG_Decode(unsigned int *File)、void MCU_Decode(void)和void JPG_YCbCr_RGB(void)。只需要有规律的调用这三个API便可实现整个JPG解码过程。

5 结语
      我公司本着诚信为本,客户至上,开拓创新,精溢求精的经营理念,向大家提供此款JPG解码方案。欢迎来电来函咨询有关JPG解码方案更加详细的信息。

网友:
我问过,人家不卖。

网友:
找到源码了,看谁能优化到这个指标

这是我编译后的结果:
Program Size: data=55.0 xdata=19014 code=43322

网友:
Program Size:
data=55.0 xdata=19014 code=43322
不错!!!

网友:
dos 下的jpeg程序,应该比较容易改进到arm

dos 下的jpeg程序,应该比较容易改进到arm

网友:
jpeg 编码 ,留着或许有用

jpeg 编码
谁有空,可以试试编码速度

网友:
这是一个针对stm32做的jpeg程序

这是一个针对stm32做的jpeg程序,不过,好像用的是ADS。

网友:
完整的包括fat文件系统的jpeg软件包

完整的包括fat文件系统的jpeg软件包
这个,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了。

不过,得安装个keil for arm,我只有keil for 51。

网友:
ucos + uc GUI ,jpeg,gif

这个更全!稍微改改,咱这个应该能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15903&bbs_page_no=1&bbs_id=3020

网友:
咱的目标,就是把2.5寸屏换成15寸显示器

咱的目标,就是把2.5寸屏换成15寸显示器

网友:
再传个51的GUI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2676 code=17195

网友:
做软件的朋友们注意了

这个几个都是非常不错的软件,没事先研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很爽的样子。大家加油吧!

网友:
另外一个ucos+jpeg的例子

zlg 2214的。

网友:
linux版本的解码程序,整数运算的。

linux版本的解码程序,整数运算的。

网友:
看到了 好东西了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好东西哇

全是猛料 嘎嘎
强悍

网友:
看起来相当复杂啊,stm还没入门呢

网友:
tiny jpeg , 没测试过

tiny到啥程度?

网友:
一个ads的jpeg程序,好像和那个51的差不多,或许51的就是根据这个改的。

一个ads的jpeg程序,好像和那个51的差不多,或许51的就是根据这个改的。

http://blog.ednchina.com/sanliu85/225960/message.aspx
http://blog.ednchina.com/99/168238/message.aspx

这两个链接似乎出问题了,下不来。

网友:
jpeg decode/encode 有详细说明。

jpeg decode/encode 有详细说明。

网友:
gba 游戏机的jpg程序,那个也是arm7,

gba 游戏机的jpg程序,那个也是arm7,
占用8k flash不到8kram

网友:
lzss 压缩算法,特别适合于单片机,包括arm

jpeg虽好,但做好太花功夫了。
这个基本不用太改,内存占用就应该非好小。
1、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系统数据量越来越大,给信息存储特别是网络传输带来诸多的困难,并己成为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瓶颈。为了节省信息的存储空间和提高信息的传输效率,必须对大量的实际数据进行压缩。实践中采用数据压缩技术,通常可以节省80%以上的费用,并且使得一些困难问题转而在技术上能够实现。

  目前常用的压缩编码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损压缩法,也叫熵编码;另一类是有损压缩法,也叫熵压缩法。熵压缩法压缩了熵,会减少信息量,因而不能完全恢复,对于图像、动画、和音频等多媒体信息是有效的,但对于程序文件、数据库文件等就行不通了。

2、LZSS压缩算法

  LZSS是词典编码无损压缩技术的一种[1]。词典编码无损压缩技术主要有LZ77、LZSS、LZ78、LZW等几种基本算法,它们一起垄断了当今的通用数据压缩领域。LZ78和LZW两种算法的编译码方法较为复杂,实现起来较为困难,而LZ77的压缩率又相对较低,比较而言LZSS算法在单片机上实现起来较为理想,其压缩率较高,编译码算法也较为简单。LZSS压缩算法的字典模型使用了自适应的方式,也就是说,将已经编码过的信息作为字典, 如果要编码的字符串曾经出现过,就输出该字符串的出现位置及长度,否则输出新的字符串。实际使用时,由于被压缩的文件往往较大,一般使用“滑动窗口压缩” 方式,就是将一个虚拟的,可以跟随压缩进程滑动的窗口作为术语字典。

3、改进的LZSS压缩算法

3.1、LZSS算法存在的问题

  LZSS算法是一种很好的算法,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发现该算法仍有不少可改进之处。改进算法的思路有两条,一是从过程出发,即提高编码程序的效率,在压缩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算法复杂度;二是从结果出发,分析压缩代码对,尽量精简压缩代码对每个分量的表示方法,并尽量减少压缩代码所占用的空间,以达到较好的压缩效果。下面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提出几个改进方案,并给出部分代码实现。

  在匹配字符串长度编码时,必须考虑到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太大,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大字符串的匹配,因此,无论匹配长度为多长,代码对(1,匹配位置,匹配长度)的长度都是固定的,对于较小的匹配长度来说,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冗余。例如,当偏移量的位数为12(文本窗口大小为4096字节)、匹配长度的位数为 4(匹配长度最大为16)时,加上1位前缀,输出固定为17位。若匹配长度为2或3,此时只用2位即可表示这个匹配长度,加上12位的偏移量和1位的前缀,只要输出15位,原理上输出代码可减少2位,从而实现了更高效的压缩。但这样一来,匹配长度不固定,在译码时无法正确识别匹配长度,也就无法正确译码。因此需要寻找一种能正确识别变长的匹配长度的机制。

3.2、改进LZSS算法之一——前缀编码

  在使用可变长的编码方式来表示匹配长度值时,必须设计出一种编码方式,使得译码程序可以方便地分离每个字符的编码部分。于是有了一种叫“前缀编码”的技术,其主导思想是:任何一个字符的编码,都不是另一个字符编码的前缀。即任何一个字符的编码,都不是由另一个字符的编码加上若干位0或1组成。表 1为前缀编码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表1:前缀编码举例

───────────────────────
符号   A   B   C   D   E
───────────────────────
编码   0   10   110  1110  11110
───────────────────────

  有了上面的码表,就可以轻松地从下面这串二进制数据流中分辨出真正的信息内容:

1110010101110110111100010→十六进制的DABBDCEAAB。

  适用于此处的好的编码方案很多,在这里介绍其中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Golomb编码。

  假设对正整数x进行Golomb编码,选择参数m,令

  式中b、m、q、r为在编码时取的经验值,则x可以被编码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q个1加1个0组成,第二部分为m比特二进制数,其值为r。m = 0, 1, 2, 3时的Golomb编码表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见,Golomb编码不但符合前缀编码的规律,而且可以用较少的位表示较小的x值,而用较长的位表示较大的x值。

表2 Golomb码表

  值 x    m = 0    m = 1    m = 2    m = 3
─────────────────────────────────────
  1       0     0 0    0 00    0 000
  2      10     0 1    0 01    0 001
  3      110    10 0    0 10    0 010
  4     1110    10 1    0 11    0 011
  5     11110    110 0    10 00    0 100
  6    111110    110 1    10 01    0 101
  7    1111110   1110 0    10 10    0 110
  8   11111110   1110 1    10 11    0 111
  9   111111110   11110 0   110 00    1 000

  这样,如果x的取值倾向于比较小的数值时,Golomb编码就可以有效地节省空间。当然,根据x的分布规律不同,我们可以选取不同的m值以达到最好的压缩效果。参数m的选择,一般经验是取3或4即可。

3.3、改进LZSS算法之二——可变窗口

  一般来讲,编码的设计要根据待编码的数值的分布情况而定。对于压缩代码对的第二个分量匹配位置,即窗口内的偏移,通常的经验是,偏移接近窗口尾部的情况要多于接近窗口头部的情况,这是因为字符串在与其接近的位置较容易找到匹配串。对于普通的窗口大小(例如4096字节)来说,偏移值基本上是均匀分布的,可以用固定的位数来表示它。编码off需要的比特数为

Bitnum=Upper-Bound (log2(TEXT-SIZE))

  Upper-Bound(log2(n))函数取log2(n)的上限,代码实现如下:

Int LZARI: UpperLog2 (int n)
{
    Int I=0;
    If (n>0)
    {
        Int m=1;
    While (1)
        {
            If (m>=n) return I;
            M<<=1;
            I++;
        }
    } Else return –1;
}

  因此,如果窗口大小为4096字节,用12位就可以对偏移编码。但是,考虑到在压缩开始时,窗口大小并没有达到TEXT_SIZE,而是随着压缩的进行增长,因此可以根据窗口的当前大小动态地计算偏移值所需要的比特数,这样可以节省空间。如果窗口大小为2048字节,用11位就可以了。

3.4、改进LZSS算法之三——游程编码算法思想

  这种算法通过记录待压缩数据中的重复字符来减少数据文件所占用的存储空间。游程编码中必须标出压缩指示符、连续出现的字符和字符重复出现的次数,即至少有3个字节用于压缩开销,因此,只有重复字符连续出现4次以上时,这种压缩算法才有意义。对于无重复的那些字符则不做处理原样输出。

  在实现游程编码时首先考虑的是选取压缩指示符,其中有很多因素要考虑。首先,选用的压缩指示符最好是源数据流中不曾出现的字符。要达到这个要求有两种途径:

  (1)利用扩展码。在一些编码方案中,如ASCII码中,除可显示的字符外,还有一部分扩展码。选取其中不常用的那些扩展码可用未作为压缩指示符。

  (2)选用数据源中较少出现的字符作为压缩指示符,若数据源中本来就有该字符,则在该字符前再插入一个同样的字符;还原中遇到该字符时,首先将其删除,再判断其后是否是数字,如是数字,则复制被删除的字符;若是同样的字符,则将其还原。大多数情况下将两者综合使用。

  对于文本信息文件中的那些规则的信息,首先使用游程编码进行小范围的压缩,压缩后的数据不写入压缩文件,而是存贮在中间数组变量中,调用LZSS继续压缩。

  LZSS算法利用字典模型进行编码,能取得很高的压缩比。但LZSS算法对上述性质的信息文件,因其建立的二叉树过于庞大而降低了编码的效率,不能很好地利用信息文件特定部分规律性强的特点。游程编码则能压缩这种重复率高的文件,因此,综合应用两种编码可以得到更高的压缩率,提高编码效率。

4、改进的LZSS算法的测试及性能分析

  选择以文本文件进行压缩,源文件大小为1.5MB,采用改进LZSS算法压缩后数据量约为0.23MB(对于不同的文件由于其数据的规律不一,压缩的比例不同,见表3),数据的传输时间可缩短至未压缩前的l/6左右,其有效性和稳定性均己得到验证。选择一系列文本文件进行压缩测试,压缩率可达 l/6-l/10。这表明该压缩算法对缩短通信时间起到了很大作用。使用该改进算法的文本文件压缩效果与用LZ77及LZSS算法压缩的效果的比较如表3 所示。

表3 几种LZ算法对样本的压缩率比较

算法   文件及长度  sm1  sm2   sm3   sm4   sm5   sm6   sm7
      (KB)   10.5  19.0   46.0   64.0   78.0   176   326
LZ77         0.28  0.32   0.41   0.56   0.36   0.58  0.35
LZSS         0.22  0.29   0.32   0.45   0.33   0.54  0.32
改进的LZSS      0.12  0.15   0.33   0.39   0.24   0.41  0.15

网友: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改进

如果想做的好,还不如用jpeg,rar,zip之类的。
单片机就是简单!
压缩率到3以上已经是很好了。
单片机,就是单片机,不是pc,简单好用,代码小,占用空间少就是好。

网友:
太强大了。。我什么时候才看的过来。

网友:
有一个51 jpeg解码程序,包括sd卡控制

不过,程序空间占用更大,code,ram超过32K了。
还不如用arm.

网友:
正在做STM32的项目,学习了

网友:
太强大了,全收,验证看看哪个用ARM7效率最高

网友:
太强大,谢谢版主

网友:
8051f呢

8051f呢,有100mz,16位乘法器,dma,应该可以胜任吧

网友:
这次俺用cortex-m0了

比51便宜,还快100倍。很快就会有成品给大家玩了。

网友:
太强大,谢谢版主,准备用cortexM0试试看看。

网友B:
在8051F930上 已经完成了jpeg的解码 ,F930是25MHz的, jpeg解码程序需要2K左右的xdata ,idct运算全部转成整数,采用8*8 分块解码。一张320x240的jpeg 解码时候还是比较长的。主要是受限于51的指令架构。那些拿arm cortex 做的就不要讲了,arm肯定可以做jpeg解压,不用置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8051F930上 已经完成了jpeg的解码 ,F930是25MHz的, jpeg解码程序需要2K左右的xdata ,idct运算全部转成整数,采用8*8 分块解码。一张320x240的jpeg 解码时候还是比较长的。主要是受限于51的指令架构。那些拿arm ...

jpeg解码程序需要2K左右的xdata,那用了多少程序空间和RAM?单单说xdata?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之中

网友:
知我者楼主呀,,这两天正在解码JPEG,用8962内核的,
    哎,就是刷乱码呀。。正发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幅320X240的图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资料不错,最近正在弄这个。。。

网友:
搞定jpeg解码的兄弟找我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