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tl与cmos的区别

楼主:
最近同学参加招聘,遇到这样一道笔试题,我有点分析不懂,请论坛里的高手给指点下,顺便也把ttl和cmos电路的特点和区别给总结下呗

      1. 在电阻R阻值很小时,发光管VD1VD2是否发光?

      2. 在电阻R值较大时,发光管VD1VD2是否发光?

网友:
大家可以热情参与哦,我先把沙发占了,感觉这个题应该对于懂的人不算难

网友:
俺的理解,欢迎高手指正

1. 在电阻R阻值很小时,发光管VD1、VD2发光

2. 在电阻R值较大时,发光管VD1

网友:
re

不理解,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理解,欢迎高手指正

1. 在电阻R阻值很小时,发光管VD1、VD2发光

2. 在电阻R值较大时,发光管VD1

单就 与非门  看 : R 很大 ,相当于 输入  全 1,应该出  0
不知如何解释?

网友:
这里的“较大”“较小”说法太别扭,哪怕给个数值也好啊。

1、当如果R“较大”时:
 因TTL输入端有内置上拉,R可能不足以把输入电平拉低,那么此时与非门输出为0,VD1会不亮。而CMOS的输入流电流极小,R即使大点也能拉低输入端电平,VD2总是亮。

2、当如果R“较小”时:
 如果R小到能抵消内置上拉的作用,拉低输入电平的话,则VD1亮。(VD2总是亮的。)

补充:其实TTL电路输出的拉电流能力很弱,即使VD1能亮也亮不到哪儿去,比不上VD2的。(CMOS输出的拉、灌电流能力对称。)

网友B:
傻傻的问一句,输出通常得上拉个电阻啥的吧?否则咋亮呢?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6楼很强大,谢谢啦。我听懂了,其实就是ttl结构是电流控制的,分析时要多考虑电流的影响,cmos结构主要是电压控制,所以分析起来容易些。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6楼很强大,谢谢啦。我听懂了,其实就是ttl结构是电流控制的,分析时要多考虑电流的影响,cmos结构主要是电压控制,所以分析起来容易些。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呢
 把两种结构区分成电流控制和电压控制,很好呀。有时各人可以寻找适合于自己知识的解释方法,不必千篇一律,等理解到了一定深度之后自然会殊途同归。

引用 网友B:
傻傻的问一句,输出通常得上拉个电阻啥的吧?否则咋亮呢?

 需在输出接上拉才能得到控制电平的,是OC(开集)门或OD(开漏)门。

网友:
请教 仙猫
现这种驱动LED,是该使用sink方式,还是source方式。TTL和CMOS有区别么?
能否说一下原因呢?

网友:
问题就在于 R 很大?或很小?

到底 如何描述 级的极端差异?
另外,外围电路的配合?都是很需要  描述的。。。
不同的条件,与二者的 特性使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这种驱动LED,是该使用sink方式,还是source方式。TTL和CMOS有区别么?
能否说一下原因呢?

 原图是Source驱动,把LED甩到电源上去就改成了Sink驱动。
 TTL电路的Sink驱动能力>>Source驱动能力,使用Sink接法较合理;而CMOS则差不多对称,哪种都行。由此可见,出题应改成Sink驱动比较好,否则人家可能会质疑:VD1到底能点亮么?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要了解TTL与CMOS实理逻辑门的方法

TTL好似用多发射极去实现与非逻辑.
CMOS,是NMOS串,PMOS并去实现的.
了解了这个实现结构,结果可以分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