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b0的启动代码与bootload 有什么区别

楼主:
440b0的启动代码与bootload 有什么区别
一个工程下面有着几个文件都是什么意思
Led_test.c
44BLIB_A.S
44binit.s
上面的文件哪个是启动代码哪个是bootload

网友A:
Led_test.c 是LED测试程序,44binit.s 是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

你参考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_test.c 是LED测试程序,44binit.s 是

44binit.s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