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out<=0;
else if(cnt1==6)
out<=1;
else if(cnt2==6)
out<=1;
end
请问下,我在always的条件中没写
or negedge reset 这个信号,
当reset为低电平时out会清零不?

网友:
你这是同步清零的  当reset为低电平并且检测到clk的上升沿信号才能清零 其他情况是不能清零的
组合逻辑是电平敏感的,不得有posedge或negedge关键字。并且所有在赋值号(<= 或 =)右边的变量必须写入敏感列表!
时序逻辑中,必须写时钟变流量。每个变量前最好都写posedge或negedge关键字,同步清理(置位)时不写清理(置位)变量。

网友:
原来是西施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