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离子电池有三个电极?

楼主:
一般的电池都是正负两个电极,手机电池为什么有三个电极,而不是两个电极呢

网友:
其中一个应该是温度检测的,山寨电池为什么能做到20000mh,就是把它给省了,保险系数也就降了很多

网友:
是温度检测??

不是吧?
好像是 SIM 卡 供电。。。
不信可以屏蔽掉电池上的那端,看看你还 能用不?

网友:
大部分应该是热敏电阻的,我的一个朋友那里专门搞保护板,经常看到他中间那个电机有2K等标识,我感觉应该是电阻

网友:
上网找了一下,有个答案应该还比较靠谱:

一般来说,3个脚的其中有一个脚是测温的,防止电池充电时过热。有如下示意图:

网友:
不错,解释清楚了

如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机电池为什么有三个电极,摩托罗拉 电池 为何 4个 电极?
看来,从电池内部来说,图  显示  很清楚。
亲自试验了一下:
摩托罗拉 电池,屏蔽掉其余2个电极,居然可以开机--只是显示电池非法。(记得以前 镍氢三电极电池 屏蔽 T 端 显示 认不到 SIM卡)
看来楼主 所说 一般的电池,一定要  看清线路板,山寨的 花样很多。。。而且这个 解释 还要分别从电池和手机的两个方面揭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