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摄像机术语解释

楼主:
1. 像素大小(Pixel Size)
指个别感应像素的实际尺寸大小,不论是长或宽,都以μm(Micrometer)为计量单位。像素愈大,则所需曝光成像时间较短,但却会牺牲些许空间分辨率。反之,像素愈小,则需较久的曝光成像时间,成像之后的影像分辨率,则较好。

2. AE(Auto Exposure)︰结合AGC及IRIS马达控制的使用,使摄影机能在很宽广的光线条件下使用。AGC能在很低亮度的条件下放大视讯信号,而IRIS能在高亮度下降低光线进入摄影机,马达光圈控制能被CCD IRIS控制所取代。

3. AGC (Automatic Gain Control) ︰一种电路能自动地调整视讯信号的电子放大,来补偿因照明亮度位阶的改变。

4. Aspect Ratio︰表示影像的长宽比例,标准TV影像是4:3,宽视野是16:9。

5. ATW(Auto Tracking White Balance) ︰在ATW模式下,白平衡会依被照体的色温不同一直被连续调整。

6. Backlight Compensation︰在AE模式下的一种特别补偿功能。当背景太亮或是物体太暗时背光补偿功能就会去修改自动曝光的动作使得物体更清晰。

7. Bayonet Mount︰一种摄影机的mount,介于镜头后面mounting面和摄影机的CCD面的距离: 有38mm 或 48mm。

8. C-mount︰一种摄影机 的mount,在镜头后面mounting面到摄影机的CCD面距离为
17.526mm是聚焦清楚的。
17.526mm是聚焦清楚的。

9. CCD (Charge Coupled Devices) ︰个别光感应组件(称为Pixels)组合成矩阵或线形式的半导体装置,光学镜头把影像聚在此Sensor上,每一个Pixels累积和光成正比的电荷,然后传送读出。输出矩阵大小是感光元矩阵的一半就是interlace模式CCD,如是相同大小就是Progressive Scan CCD。

10.CCD IRIS︰CCD Camera的电子快门的特别操作模式。快门Timing自动调整来维持相同视讯输出准位会降低摄影机Sensitivity。可使固定光圈镜头应用在光线变化环境下,常会和AGC功能一起使用。
11. EIA(Electronics Industries Association) ︰ 黑白视讯标准,每个Frame有525条线及2个交错图场,每秒有30 Frames。NTSC的黑白版本常以RS-170 表示。

12.CCIR︰欧规黑白标准视讯信号,每个Frame有625条扫瞄线及2个交错图场,每秒有25 Frames,PAL的黑白版本。

13. NTSC (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彩色信号标准,主要使用在美国、日本 。NTSC每张影像使用525条扫瞄线,每秒30个Frames,每个Frame是由2个图场以 Interlace方式构成。

14.PAL (Phase Alternation Line) :彩色讯号标准,欧洲是先驱使用者,也被使用在世界其它地方。PAL每张影像有625条扫瞄线,每秒有25 Frames,每个Frame是由2个图场以Interlace方式构成。

15. Composite Sync:把HD及VD组合成一个信号,常用在黑白系统中作同步或Genlock之用。

16.景深 (Depth of Field) :最近和最远点之间的距离能聚焦清楚,受镜头焦距长及光圈大小影响。降低焦距长及光圈缩小,景深就会增加。

17.数字讯号处理 (DSP) :摄影机内的动作,感光Sensor输出讯号在被显示及传送前必须被处理。一般处理的步骤有讯号放大﹐Gamma校正﹐Black Level校正﹐边缘加强﹐彩色处理﹐彩色平衡﹐彩色校正﹐输出讯号编码。影像质量是非常依赖这些处理器的精确性及稳定性。

18.电子快门(Electronic Shutter) ︰CCD Camera操作模式,积分时间可以缩短,不需任何机械装置被用来降低抓取快速移动物体产生的模糊现象。

19.图场 (Field) :TV影像的一半,由奇数线或偶数线组成。NTSC/EIA讯号规格是每秒60个262.5扫瞄线的图场。PAL/CCIR讯号规格是每秒50个312.5扫瞄线的图场。奇/偶图场对再合组成Frame。

20. Frame:一个完全的TV影像,由两个交错扫瞄的图场所构成。NTSC/EIA规格每秒有30张Frame,每个Frame有525扫瞄线。PAL/CCIR规格每秒有25张Frame,每个Frame有625扫瞄线。

21. Field / Frame Integration:在CCD交错扫瞄输出中两种不同画素(Pixels)读出的技术以积分时间说明,Field积分时间(16.6ms NTSC / EIA或20ms PAL / CCIR) ,Frame积分时间(33.3ms NTSC / EIA 或40ms PAL / CCIR) 。在Field Integration 2条相邻的Pixels同时以一个Pixel输出。所以全部CCD是以图场(Field) 输出,达到更高影像输出,但降低了垂直分辨率。现在此模式大部份应用在抓取高速移动影像。在Frame Integration Pixels是个别读出的,在2 个图场(Field)后,全部CCD读出,全部垂直分辨率可以达到。Progressive Scan CCD 只能在Frame Integration下操作。

22. Gain:讯号的电子放大功能。

23. Gamma:为补偿Video Monitor CRT非线性问题面对摄影机输出讯号所作的校正法则。典型的Gamma值是0.45,它会使CRT的影像亮度呈现线性。

24. Genlock:同步一组讯号和另外一组讯号的电路称之为Genlock。有3种形式Genlock: V-lock﹐HV-lock及Full-color。V-lock是用在从一台B/W或Color电源切换到另一台。HV-lock是用在B/W摄影机的全同步,需要HD+VD输入,同步输入或复合VS视讯讯号输入。Full Color Genlock 是用在影像要混合但色彩不衰减情形下,它需要VBS复合视讯输入。

25. HD (Horizontal Drive) :用在由外部Source来同步摄影机线扫瞄速率的讯号,大部分和VD一起用在黑白摄影机应用。

26. IEEE 1394:一种为高速数据传输的数字网络接口。目前速度频宽有200Mb/s及400Mb/s,800Mb/s正在规划中。IEEE 1394是一种介于计算机及Audio / Video产品的理想接口,因为它具备以低价位传送及时数据的能力,稳定及使用方便的特色。
27. Interlace Scanning:一种扫瞄方法。半数的扫瞄线被扫成一个图场 (奇数线) ,另外一半扫瞄线被扫成另一个图场 (偶数线) 。当影像Refresh Rate高于25/30 frame/sec时,交错扫瞄并不适用。

28. IT (Interline Transfer) :是CCD传送的一种方法,把被感光画素的电荷立刻传送到旁边的不曝光垂直读出区。IT装置是容易制造且比FT (Frame Transfer)便宜,常用在工业及消费用的摄影机上。

29. Long -term Integration:特殊摄影机模式,类似照相机上B快门设计,CCD积分一段长的(可自己定义) 周期,达到高的Sensitivity。物体必须静止不动,外部摄影机控制及Frame Memory是必须一起配合使用。
30. Minimum Illumination:指摄影机调到最大的Gain,镜头光圈全开下能达到视讯输出准位的50%或100%的最小光量。

31. 暗电流(Dark Noise Current) :在某特定工作温度的条件下,遮蔽CCD的感应器,使其避免任何光源的照射或感光,而经由感测组件本身产生的电荷数(Electrons)。噪声值的大小,以特定温度,每秒产生的电荷数为主要单位。

32. 输出噪声(Readout Noise) :CCD正常工作时,除了真正有效的输出讯号外,因其它因素造成而随之输出的电荷数,皆称之。

33. 量子效益(Quantum Efficiency) :直接进入或投射在感测组件上的光子总数(Photons) ,与被传感器换成电荷数的比率,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

34. 电位井容量(Fall-well Capacity) :每个图素所有容纳的电荷总数量。数目愈多,影像的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愈大;更能表现影像上,任何微小明暗度的变化。
35. MTF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定义镜头的分辨率能力。大部分镜头在光圈开口中间位置时MTF是最佳的。
36. ND Filter (Neutral Density Filter) :加在镜头前面来降低进入光线量的滤镜,它对彩色没有影响。
37. NF Mount:一种摄影机Mount,从镜头后面Mounting面到摄影机的CCD面有12mm聚焦距离。
38. Progressive Scan:一种新的CCD设计,能同时抓取奇﹑偶图场。Progressive Scan在高速应用下能提供全部垂直分辨率输出。
39. Restart / Reset:一种特殊模式,当CCD在读出周期时,由外面触发讯号终止,然后重新开始同步读出。
40. RS-232C:计算机上顺序的(Serial)数据传输,可用来控制摄影机功能。
41. S /N (Signal To Noise Ratio) :常以dB为单位表示,是正常讯号输出和电子讯号内的噪声比。
42. Square Pixel:用来判定CCD Sensor的Pixel中心和中心是否有水平和垂直等距离。当影像由Non-square pixel sensor抓取时,需要作软件校正才能达到正确影像几何。
43. 模拟数字化(Analog To Digital) :是CCD摄影机输出影像讯号的格式。早期所制定的标准型的CCD,多采用模拟讯号输出。目前各厂商,则陆续推出内建模拟转数字(ADC)电路的数字化摄影机。摄影机所能提供的影像灰阶度,则取决于A/D转换电路的位数。譬如,8位摄影机,可提供28=256灰阶影像输出,而10位,则代表1024灰阶度表现力,依此类推。
44. 频谱特性(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CCD传感器对外界不同波长的光,对应的响应系数(Responsibility)或感应强度。一般常见的摄影机最佳频谱特性,多半座落于可见光范围,即400~800nm。

45. Strobe Synchronization :此功能设计来抓取快速移动物体,在黑暗的环境下打闪光以获得全Frame影像。此项功能需和影像卡搭配使用。

46. VBS (Video+Burst+Sync) :复合视讯讯号,包括彩色信息。

47. VS (Video+Sync) :复合黑白视讯讯号,常用作在黑白系统的Genlock信号。

48. VD (Vertical Drive) :经由外部来源来同步摄影机图场速率的信号,经常和HD一起应用在黑白系统中。

49. WB (White Balance) :在彩色摄影机,白平衡是调整CCD彩色差别数值讯号的手续,所以影像中由特殊光源所照明白色物体,显示成白色或灰色 (即没彩度)。摄影机不像是人的眼睛会自动寻找,它是绝对量测装置,它的彩色平衡必须调整去适应反射光源的色温。

50. Y / C (Also Called S-Video) :视讯讯号分离成Luminance及Chrominance 2部分输出的讯号,可以得到较高影像分辨率,接头是4pin Mini-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