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写好。

楼主:
74hc是用于扫描的吧(低电平有效),然后P2 P3口控制另16口,(高电平点点亮)
怎么写程序让它显示汉字?电路图在下面
大家来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
LED汉字字模软件

见附件

网友:
看不清U2是个什么东西呀。
先把要显示的汉字点阵描出来,可以用妈字模软件,然后就简单了,要点亮的地方,将P2P3输出为高电平,U2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
逐行扫描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东西应该能实现同一时间点亮一行或一列,字模也是按照行列排列的,到时候你每隔几毫秒显示一行或一列就行了。

网友:
一些疑问

首先,你的电路描术不准确.点阵有内置电路吧?如只是LED的话,你电话有问题.
二,内置电路只是BUF之类的驱动吗?还是带存储与寻址的显存?
三,内置电路只是BUF之类的驱动,刚谁是位线,谁是字线.看你的意思,74HXXX是行地址(字线),,P2,P3列地址(位线),按30P/S算,16*16点阵,字的写入时钟>30*16,,也就是在以>30*16的时钟去改变74HXXX的行地址,然后,写入P2/P3.亮变为/

网友:
要加三极管驱动一下

网友:
兄弟你要加驱动哦!建议用推挽式,你做这个实验可以再154后面加个驱动,在公共端也加个驱动,OK

网友:
我是楼主,我想补充一点是,我现在只是用仿真软件,现在还没考虑驱动问题,主要是想弄懂这是怎么扫描的,U2是74hc154用来扫描的。P2P3用来显示字的。但是我现在写程序显示不出字来,那高手能给个程序试试能显示汉字吗?

网友:
逐行扫描显示

网友:
如果是刚上手,先不要急着显示汉字,先写一段简单的程序点亮指定的LED,然后再写显示汉字的程序就容易了。

网友:
我已经写出汉字了,但是让它左右上下移动我还没想出怎么写程序。

网友:
不是太清楚你程序怎么写的。注意一下汉字数组内数据的左移,右移,那样数据就能动起来了;或者改变行数,列数也是可以的。根据你的程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