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S语音器件分段地址的获取

楼主:
各位大虾:
请问谁有 IDS语音器件分段地址的获取的资料啊!
最近在搞一个基于单片机的语音播报时钟,在语音地址存储和获取方面遇到了问题!请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
IDS???

ISD吧?去查资料啊

网友:
我也感觉是isd,用过1420

感觉很好。

网友:
没接触过,看看

网友:
你用的那款语音芯片啊?下个PDF的资料,很清楚的。我这里有份资料是有关ISD2560的,系统采用的微控制器是ATMEL公司生产的低电压、高性能8位CMOS单片机AT89C2051。也不知道你用的着不。但我觉得下个PDF差不多了。

网友:
没用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选用的语音芯片是ISD2560,用的AT89S51单片机,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1、芯片内存怎么分段,因为录音时有的话长些,有些只有一个字?
2、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段已经录满?录完之后掉电数据会不会丢失?
3、放音时怎么根据时间去组合相应段的字达到一句完整的句子?
4、我直接用P0口与ISD2560的地址线连接,不知道加不加上拉电阻?
5、如果我想再用一个按j键随时录放音会不会影响以前录好的对时钟报时的语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选用的语音芯片是ISD2560,用的AT89S51单片机,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1、芯片内存怎么分段,因为录音时有的话长些,有些只有一个字?
2、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段已经录满?录完之后掉电数据会不会丢失?
3、放音时怎么根据时间去组合相应段的字达到一句完整的句子?
4、我直接用P0口与ISD2560的地址线连接,不知道加不加上拉电阻?
5、如果我想再用一个按j键随时录放音会不会影响以前录好的对时钟报时的语音?

网友:
亲,你的ISD2560芯片弄懂了,可以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