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移相电路设计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个RC移相网络的参数(如下图),经过计算发现F=1/(2πRC),这个F就是输入的频率。从设计上看,相移应该是45°。
请问一下这个图中的电阻值是怎么确定的?是否随便选择都可以?
我们现在先在理想状态下计算,实际什么环境我们不用考虑。

网友:
全面考虑约束设计的条件

   如果只有一个相移要求,理想条件下的RC选择是比较随意的,按照你的要求,只需要两个条件:1、RC的乘积要满足特定频率下相移计算;2、你可以找到可用的元件。但是要注意,即使在你说的“理想”条件,也还会有其它约束,例如从电路整体对这级电路的传输系数(衰减)要求,来限定RC的选择(那也只是利用一个简单的(代数)二元方程组就可以求解的)。

   在非理想条件下----也就是实际电路中,特别针对你提出的比较高的频率,则必须考虑其它一些因素对你上述计算结果的影响,例如, 信号源的(分布的和实体的)输出阻抗、负载的输入阻抗(包括电阻、和输入电容)。

网友:
相位=-arctg(ωCR)                ω=2πf

网友:
你可以计算一下该频率下电容的容抗,公式为1/(2*pi*f*c),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电容容抗约为100,因此若想获得45°的相移,需要电阻阻抗与容抗值相等。若还是不太明白,建议查看一下模拟电路中计算阻抗的部分。

网友:
正好在看这个 百度竟然找到这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