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调用子函数时压栈的不是下一句的地址

楼主:
调试Atmega16,将程序下载到芯片单步运行,发现调用子函数时压栈的并不是下一条语句的地址,但能正确返回。这是什么缘故?在IAR for AVR和AVR
Studio下均有此问题。比方说

    地址            代码
   0x198         call USART_Init
   0x19C         ...........

在进入USART_Init时,应该把0x19C压栈,但硬件仿真时实际压栈的值是0x20CE,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

网友:
call USART_Init

如何写的,汇编的堆栈处理,不是自动的吧?

网友:
大哥 你这条语句 你想想是要占用几个字节 是不是   一条call语句你去看看要占几个字节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或者遇到了也没注意到 楼主是个很细心的人 值得学习  至于这个问题 我比较支持“板凳”那楼的  如果这样的思路符合实际的话 那么你0x19C 后的命令 它的压栈地址也将不是你后来再定义的地址 除非 你的地址大于等于以上语句占用的总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堆栈处理是自动完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l  语句占四个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在8086上是正确的

网友:
都没有人注意过吗?:Q

网友:
官方答案:

这种偏移量的正常,这是由于硬件仿真器的设计机制决定的。不只是ATMEL的仿真器存在这样的情况,其它的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要加0x2000,而不是其它数值,这涉及仿真器的设计的内部信息,是不对外公开的。

网友:
其他的也存在这种情况?哪些?我用过J-LINK,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