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RI,TI,可以软件置位么

楼主:
如题,串口的中断标志位RI,TI可以由软件置位么?如果可以置位,数据还没传送完毕的被置位将如何工作?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不能软件置位,是由单片机内部硬件自动置位的,但是需要软件复位。

网友:
串口不是51内容,

这个可以不可以置位看你芯片手册,通党是可以的.
结果与你中断处理程序相关.

网友:
串口的中断标志位RI,TI可以由软件置位   这个你可以看下书上对于SCON的介绍  所有的位都可以进行位操作清0或置1.置位,数据还没传送完毕的被置位将进入中断或查询到为1后的程序运行。回答完毕,加十分不??

网友:
找一本51的书,里面对中断的处理有详细的说明,及各中断的标志位,然后对比实验来体会

网友:
串行口发送或接收到一个字符后,发送中断请求标志TI或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RI都是由内部硬件使之置位的。

网友:
话说,你软件置位它干什么?

那样,不是有一种“伪造发送完毕”的感觉?

网友:
51里,RI和TI是可以软件置位的,所以大家写程序时要注意,不要给它乱置位,到时程序跑哪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