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继电器应用技巧(原创)
wkj
wkj

网友A(2009-12-01):
继电器应用技巧(原创)
1.要正确选型
要用好继电器,正确选型是很重要的,首先必须对被控对象的性质、特点和使用要求有透彻的了解,并进行周密考虑。对所选继电器的原理、用途、技术参数、结构特点、规格型号要掌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正确选择继电器。
2.对接点的认识
继电器线圈未带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动静接点,称为“常开接点”,反之,则称为“常闭接点”。一个动接点同时与一个静接点常闭而与另一个静接点常开,就称它们为“转换接点”。在同一个继电器中,可以具有一对或数对常开接点或常闭接点(两者也可同时具有),也可具有一组或数组转换接点。
3.消除接点火花的方法
由于继电器接点通断的电流较小,接点间不会出现电弧,但会出现“火花放电”,这是由于接点电路中存在电感,则在断开时电感上会出现过电压,它与电源电压一起加在接点间隙上,使刚分开一点距离的接点间隙击穿而放电。由于能量所限,只会产生火花放电,接点间存在的电容与电感中能量的交替转换,使火花放电时隐时现,而成为一种高频信号,再者火花放电对接点也会造成损伤,而会降低使用寿命,因此必须设法消除,实用的消火花电路有两种,如图1所示。一.其基本作用原理是,使电感中的能量不通过接点而通过rc;二.在断开时经过二极管v在负载r.l上消耗掉。在应用中选择一种就行了。但要注意的是,rc参数要选择适当,参数主要靠实验来决定,通常电容c可按负载电流1a/1微法选择。使用二极管时其正负极性应连接正确。
4.增大接点负载的方法
在使用中,如果接点的负载能力满足不了使用要求时,可以采取几对接点并联的方法来解决。但在使用前应进行调整,使之接点的同步性达到要求,否则适得其反。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扩大接点的负载能力。
5.返回系数不合乎要求时的解决方法
所谓返回系数kf是反映吸力特性与反力特性配合程度的一个参数,也即表征继电器动作值与释放值的差异性。不同用途的继电器,往往要求不同的返回系数,当继电器的返回系数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采取图2所示的电路来改进返回系数。图2a为减少kf的电路,而图2b则是增大kf的电路。图2中的r取值应适当,也就是说串入r后,必须使加至继电器线圈的电压仍要大于其动作电压(图2a)或保持电压(图2b)。
6.吸合释放时间不符要求的改善
当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时间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以改变继电器线圈回路的时间常数来解决之。我们知道继电器线圈的时间常数t等于线圈电感l与电阻r之比。如果在继电器线圈回路里串入一个电阻rf,则t2(t2=l/r+rf)就小于t1(t1=l/r)。
需加速吸合时,则在继电器线圈回路中串入一电阻rf,并将电源电压适当提高,以保证线圈的吸合电流维持不变,则可达到加速吸合的目的。如果在r两端并联一个电容c,则吸合时间更短见图3a。
而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即可达到延时吸合之目的,见图3b。它的原理是在继电器线圈断电后等于给铁芯增加了一个短路线圈,使释放时间延长了。
7.正确选择继电器的报警动作状态
一般具有报警和联锁功能的仪表、dcs、变频器都少不了使用继电器,即大多是通过继电器的接点和报警、联锁电路相联,来进行报警和联锁。报警时是使继电器线圈处于“带电”还是处于“失电”状态好呢?我们从可靠性出发来分析一下“带电”和“失电”状态的优缺点。
继电器线圈“带电”而动作使电路报警,这是最易被人理解的设计,但是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相关接线没有接好而出现开路时,或继电器线圈供电出现问题时,则出事故需要报警时,继电器线圈应“带电”而动作,但由于上述原因不动作而失误,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如果改为“失电”报警,一但仪表接线未接好或开路,继电器线圈供电出问题,或仪表故障,都不会出现失报的可能。原因是在未报警时,继电器线圈是处于“带电”状态,一但上述不正常现象出现时,继电器线圈将恢复至“失电”状态,操作、维修人员就会因为“报警”而查找报警原因,当发现信号正常而报警时,就会去查找其它原因,并排除故障,使报警电路恢复正常,从而可避免失报现象的出现,显然“失电”报警比“带电”报警更可靠。
文/图 dlr
----------------------------------------------
此篇文章从博客转发
原文地址: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71925&Name=dlr
继电器
规格
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