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与检测 -不知道发这里合适不合适?

楼主:
仪表与检测
一。.什么叫测量?测量技术?测量技术有哪几类?什么是检测,检测仪表由哪些组成?
答1.所谓测量是指用一个已知量或量具与一个未知量或被测量进行比对,从而确定未知量多少倍的过程。
2.所谓测量技术主要是指测量的原理与根据测量原理而制定的测量方法等。
3.测量技术依据其测量原理和测量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直接测量技术和间接测量技术两类。
4.“检测”表示“通过检验进行测定”, 对象通常是装置或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它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检查。二是测量。
5.检测仪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传感器或敏感部件,二是测量电路及转换电路,三是显示器件。检测与过程控制仪表(通常称自动化仪表)分类方法很多,根据不同原则可以进行相应的分类。例如按仪表所使用的能源分类,可以分为气动仪表、电动仪表和液动仪表(很少见);按仪表组合形式,可以分为基地式仪表、单元组合仪表和综合控制装置;按仪表安装形式,可以分为现场仪表、盘装仪表和架装仪表;随着微处理机的蓬勃发展,根据仪表有否引入微处理机(器)又可分为智能仪表与非智能仪表。根据仪表信号的形式可分为模似仪表和数字仪表
显示仪表根据记录和指示、模拟与数字等功能,又可分为记录仪表和指示仪表、模拟仪表和数显仪表,其中记录仪表又可分为单点记录和多点记录(指示亦可以有单点和多点),其中又有在纸记录或无纸记录,若是有纸记录又分笔录和打印记录。
  调节仪表可是以分为基地式调节仪表和单元组合式调节仪表。由于微处理机引入,又有可编程调节器与固定程序调节器之分。
  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阀两部分组成。执行机构按能源划分有气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和液动执行器,按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薄膜式、活塞式(气缸式)和长行程执行机构。调节阀根据其结构特噗和流量特性不同进行分类,按结构特点分通常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三通、角形、隔膜、蝶形、球阀、偏心旋转、套筒(笼式)、阀体分离等,按流量特性分为直线、对数(等面分比)、抛物线、快开等。
  这类分类方法相对比较合理,仪表覆盖面也比较广,但任何一种分类方法均不能将所有仪表分门别类地划分得井井有序,它们中间互有渗透,彼此沟通。例如变送器具有多种功能,温度变送器可以划归温度检测仪表,差压变送器可以划归流量检测仪表,压力变送器可以划归压检测仪表,若用兀压法测液位可以划归物位检测仪表,很难确切划归哪一类,中外单元组合仪表中的计算和辅助单元也很难归并

网友:
二。什么叫直接测量技术?什么叫间接测量技术?这两种测量技术各有什么特点?
答:1.直接测量就是用“量具”直接与被测量进行比对,从而可以直接(不通过计算等过程)从测量过程中或从“量具”上(仪器,仪表等)直接获得被测量的数据的测量技术。也就是不必测量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其他量,而能直接得到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
注:
(1)为了作相应的修正,需要进行补充测量或计算以确定影响量的值,这种测量方法仍属直接测量。
(2)根据计量器具示值,须通过查对图表以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也属直接测量。
例:
(1)用量筒测量液体容积;
(2)用等臂天平测量物体质量。
其特点是:如果量具准确度得以保证时,其测量的精确度很高。
2.间接测量技术是指测量时不是用量具直接与被测量进行比对(测量),而是利用量具在比对(测量)过程中获得与被测量有确定函数关系的其它量,然后再利用这些量通过函数关系式计算后,获得被 测量的测量技术。也即通过测量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其他量,才能得到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
例:a.通过测量长度确定矩形面积;
b.通过测量导体电阻、长度和断面积确定电阻率。
其特点是:测量的不确定度不仅决定于各种量具,仪器仪表等的确定度,而且还决定于线路的连接方式以及计算公式的科学性。所以要尽量使用直接测量方法,只有在没办法用直接测量的地方,才考虑使用间接测量方法。

网友:
三。仪器仪表的基础标准有哪些?
仪器仪表基础标准GB/T13983-92仪器仪表基本术语:

GB/T15464-95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5218-91仪器仪表协调用颜色
JB/T5471-91仪器仪表用旋钮型号命名方法
JB/T6182-92仪器仪表可靠性设计评审
JB/T6183-92仪器仪表可靠性要求与考核方法的编写规定
JB/T6214-92仪器仪表可靠性验证试验及测定试验(指数分布)导则
JB/T6843-93仪器仪表可靠性设计程序和要求
JB/T8203-95仪器仪表用旋钮尺寸
JB/Z352-89企业管理表格和事务处理程序规范
ZBN01001-88仪器仪表物料箱尺寸系列
ZBN04002-86仪器仪表现场工作可靠性、有效性、维修性数据收集指南
ZBN04003-87仪器仪表旋钮技术条件
ZBN04004-88仪器仪表规范中可靠性条款编写导则
ZBY002-81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ZBY279-84仪表柜和仪表箱主要结构尺寸系列
ZBY321-85仪器仪表可靠性评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