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的PCB画图问题

楼主:
我画一块芯片的原理图,不知怎么修改字体符号的大小,还有画PCB封装的时候,不知怎么设置焊盘与焊盘的距离!
请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
双击焊盘就可以改了

网友:
我用的是99SE,双击字符,可通过修改其调试和席度,来修改其大小。
同样双击焊盘,可修改其形状和大小,以及过孔尺寸,否认是在画封装时,还是在画PCB时。
至于焊盘间的距离,就要由你的实物决定了。呵呵,废话。画封装都得按实物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对引脚的功能字符,比如说一块单片机的复位引脚要写RESET,就这个字符怎么修改其大小?
是根据实物画封装,比如说我已经知道这块芯片引脚之间的距离,怎么来设置这个距离?
我用的也是99SE.

网友:
是对引脚的功能字符,比如说一块单片机的复位引脚要写RESET,就这个字符怎么修改其大小?
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知道的朋友请说一下。
比如说我已经知道这块芯片引脚之间的距离,怎么来设置这个距离?
你可以定义栅格距离,比如你定义10mil,那么你的墟标或按键移动一个单位就是10mil,这样就可以算出距离了,
复杂一点的,你可以用“P、D”指令,用标尺把各点的相对位置标出来,这样再放就不会错了吧。
有规律的,你还可以用它的向导功能来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