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S语音器件分段地址的获取

楼主:
各位大虾:你们好!   再下最近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语音播报时钟,但是在语音器件分段地址的获取遇到了问题!主要功能是通过按键播报当前系统时间,我选用的语音芯片是ISD2560,用的AT89S51单片机,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1、芯片内存怎么分段,因为录音时有的话长些,有些只有一个字? 2、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段已经录满?录完之后掉电数 据会不会丢失? 3、放音时怎么根据时间去组合相应段的字达到一句完整的句子? 4、我直接用P0口与ISD2560的地址线连接,不知道加不加上拉电阻? 5、如果我想再用一个按j键随时录放音会不会影响以前录好的对时钟报时的语音?   请教各位大虾,先谢谢了!! [ 本帖最后由 open82977352 于 2010-2-10 16:29 编辑 ]

网友:
要不你用单片机跟1602跟踪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