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F52233_CFM

楼主:
MCF52233_CFM—Coldfire Flash Module
  Coldfire的CFM功能是把它的flash当作EEPROM来用。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只要完成几个小的功能函数就行了:
  第一个是CFM的初始化CFM_init(),完成时钟的设置;
  第二个是页擦除CFM_Page_eraser(),完成一页的擦除工作,Coldfire的256K flash被分成128页,每2K为1页,只有在擦除后才能正确地向一个地址中写入数据;
  第三个是CFM_Write(),完成向某地址写入数据的功能,Coldfire的CFM是按字操作的,以4B为一个最小单位。
  CFM有5个CMD:Blank Check 、Pageerase verify、 Word program 、Page erase 、Mass erase但只要其中Word program 、Page erase 两个就能满足一般的使用了。
  在使用CFM功能时对它的地址这块可能会有些迷惑,这里简单介绍下:MCF52233有256K的flash,默认情况下起始地址是0x44000000(#define CFM_IPS_FLASH_ADDR      0x44000000),我们不能在存有程序的地方擦、写数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flash的最后面操作,这样就不要考虑烧进去的程序结束的位置了。起始地址加上256K得到最后一个存储单元的地址即#define FLASH_END_ADDRESS CFM_IPS_FLASH_ADDR+0x40000),我们就从FLASH_END_ADDRESS 开始往前写我们的数据。
  最后一点就是怎样读我们写的数据,其实非常简单,用read_data=(*(uint32 *)(address))就将address处的数据赋给了read_data;同样,在写数据的时候会用到(*(uint32*)(address))=write_data来将数据写到address地址处。
程序如下:
/*CFM初始化*/
uint8 CFM_init(unsigned long FlashClk)
{
unsigned char fclk_val;

if ((MCF_CFM_CFMCLKD & MCF_CFM_CFMCLKD_DIVLD)==0)
{
     //Initialize FCLKDIV register to ensure we can program/erase */
   fclk_val = (unsigned char)(FlashClk/8/200-1);
   MCF_CFM_CFMCLKD |= MCF_CFM_CFMCLKD_DIV(fclk_val)

              | MCF_CFM_CFMCLKD_PRDIV8;
}

//Disable all protection (if LOCK not set)*/
MCF_CFM_CFMPROT=0;

//Clear any errors
MCF_CFM_CFMUSTAT |=MCF_CFM_CFMUSTAT_PVIOL

            |MCF_CFM_CFMUSTAT_ACCERR;
return 0;
}

/*页擦除*/
uint8 CFM_page_erase(unsigned char page)
{
while (!(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CBEIF));

//Clear any errors
MCF_CFM_CFMUSTAT =MCF_CFM_CFMUSTAT_PVIOL

            |MCF_CFM_CFMUSTAT_ACCERR;

(*(vuint32*)(FLASH_START_ADDRESS+page*0x800))=1;

MCF_CFM_CFMCMD=MCF_CFM_CFMCMD_PAGE_ERASE;
//Launch CMD
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CBEIF;
//wait for complete and check result
while(!(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CCIF))
{
  if(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PVIOL) return 0;
}
if(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ACCERR) return 0;
return 1;
}

/*flash写操作*/
uint8 CFM_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data)
{
if((uint32)address&0x00000001) return 0;
//Clear any errors
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PVIOL

           |MCF_CFM_CFMUSTAT_ACCERR;

(*(vuint32*)(FLASH_END_ADDRESS-4-address))=data;
//launch command
MCF_CFM_CFMCMD=MCF_CFM_CFMCMD_WORD_PROGRAM;
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CBEIF;
//wait for complete and check result
while(!(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CCIF))
{
  if(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PVIOL) return 0;
}
if(MCF_CFM_CFMUSTAT&MCF_CFM_CFMUSTAT_ACCERR) return 0;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