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F52233_PIT

楼主:
MCF52233_PIT—Programmable Interrupt Timers

  MCF52233有两路的PIT,可以产生精确的定时、延时,用操作系统时用来产生时钟节拍。就三个寄存器PCSR、PMR、PCNTR。很简洁!
  PCSR(PIT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中断标志及控制位、分频控制等都在这个寄存器里,系统时钟2分频后再经过它的分频最后再供给定时器使用。
  PMR(PIT Modulus Register),PIT的模寄存器,当PCNTR里的值增加到与PMR相同时,就会清零,重新开始下一轮的计数。我们就是通过设置PMR里的值来得到我们需要的定时时间的。
  PCNTR里是当前的计数值。
下面是代码,包含了中断的写法,要想中断能进的话还要将中断函数加到expection.c的相应位置才行。
#ifndef __jwy_MCF52233_PIT_driver_h_
#define __jwy_MCF52233_PIT_driver_h_

#include "MCF52233.h"
#define EnableInterrupts asm { move.w SR,D0; andi.l #0xF8FF,D0; move.w D0,SR;  }
void PIT0_init(void);
__declspec(interrupt:0) void PIT0_handler(void);

#endif

#include "MCF52233_PIT_driver.h"
void PIT0_init(void)
{

MCF_PIT_PCSR(0)=MCF_PIT_PCSR_RLD
                |MCF_PIT_PCSR_PIF
               |MCF_PIT_PCSR_PIE
               |MCF_PIT_PCSR_OVW
               |MCF_PIT_PCSR_PRE(14);//(15-915Hz)(14-1831Hz)(13-3662Hz)
                                 //(12-7324Hz)(11-14648Hz)(10-29296Hz)(9-58593Hz)
               //|MCF_PIT_PCSR_DBG
               //|MCF_PIT_PCSR_DOZE

MCF_PIT_PMR(0)=100*(1831/1000);

MCF_INTC0_IMRL&=~MCF_INTC_IMRL_MASKALL;
MCF_INTC0_IMRH&=~MCF_INTC_IMRH_INT_MASK55;//PIT0
MCF_INTC0_ICR55=MCF_INTC_ICR_IP(6)+MCF_INTC_ICR_IL(2);//PIT0

MCF_PIT_PCSR(0)|=MCF_PIT_PCSR_EN;

__declspec(interrupt:0) void PIT0_handler(void)//9
{
MCF_PIT_PCSR(0)|=MCF_PIT_PCSR_PIF;
MCF_GPIO_PORTLD^=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