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也經常這麼做 – 好可怕。。。

楼主:
我以前也經常這麼做 – 好可怕。。。
See below,

我以前經常這麼做~~~今後,再也不會了!
I do this all the time … I guess I won’t be doing it ANY more !

手機在充電???
Cell phone was plugged in???

网友(2009-11-17):
幾天之前,一人在家中給手機充電。
A few days ago, a person was recharging his mobile phone at home.

网友:
就在此時,電話鈴響,他沒有拔下充電器便直接接聽。
Just at that time a call came in and he answered it with the
Instrument still connected to the outlet.

网友:
幾秒之後,強大電源流過手機,年輕人被擊倒在地。
After a few seconds electricity flowed into the cell phone unrestrained
and the young man was thrown to the ground with a heavy thud.

他的父母沖進房間,發現他已失去了意識,心跳微弱,手指燒焦。
His parents rushed to the room only to find him unconscious, with
a weak heartbeat and burnt fingers.

他被立即送往醫院,但是到達時即被宣佈死亡。
He was rushed to the nearby hospital, but was pronounced dead on arrival.

网友:
手機是非常實用的現代發明。
Cell phones are a very use fu l modern invention.

然而,我們必須警惕,手機也可能是致命武器。
However, we must be aware that it can also be an instrument of death.

再也不要在連接電源時使用手機!
Never use the cell phone while it is hooked to the electrical outlet!

請把此封郵件轉發給您關愛的人!!!
FORWARD THIS TO THE PEOPLE THAT MATTER IN YOUR LIF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似乎在生活中很常见到手机充电时打电话的例子~~

网友:
天呐呐呐,我经常这么弄。曾经有次,充着电打了足足四五个小时,后来手机跟个火块似的,很烫手

网友:
啊.....再也不敢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手机?

网友:
山寨手机?

网友:
天啊,值得注意,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网友:
几率有多大?

不知道是不是万分之一的几率呢?当然,还是注意点好!

网友:
得不偿失

所有用电器具,都存在安全问题隐患,使用 安全问题
-----------------------------------------------------------------------
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发这样的图片,把我吓了一跳,而且一上来第一张就挑战我的心理极限,怕怕:L

网友:
啊,这么危险啊???以后要小心了呢

网友:
听说过一块锂电池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榴弹。。。
后来也没留意,看了这篇帖子,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已经接在自制的充电器上好几天了。。。
我得赶快。。:Q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偶尔打电话还在想,晕,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
我现在都这么干,看来我得注意了千万不能这样, 生命诚可贵~~

网友:
(⊙o⊙)…,以后得小心了,远离“手雷”。

网友:
:L 忽然想起小学时听老师讲的第一个故事——关于一电子专业大学生在家换保险丝给电电死的故事。
电总是出乎意料的精灵:这也许是它的灵动,但灵动的另一个方面则可能是出乎意料,还是小心点。
可是现在N多人喜欢笔记本上床,,,,:L

网友:
电 总是出乎意料的精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我经常这样做,不过有电脑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看着办吧,,,其实感觉电脑上床不是个事,,,
可能是因为我对着电脑基本是做事,,,所以,上了床我是绝对不愿意面对电脑和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意思是说,,额,相比于机械,电子显得灵活,“轻盈”,但是,它的优点的反面却是不可靠。
然后我说那个故事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还有:
电,很多人之所以发生意外就是把电看得太“规矩”了,以一些我们的理论来安慰自己它很规矩,很听话。
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恰恰就不像我们的理论和公式计算的那样听话,于是就来事了。
比如那个只是因为换保险丝被电死的哥们;
比如我同学的一个事,一个雷电交加,但其实不算很大的夜晚,他自信——其实我也会这么想,反正屋顶有避雷针,他就没关电脑,结果显示器就给炸了......
这事我至今想不懂,但是,我心里留下一个阴影,同时明白:电,不总是如我们想象的听话。

网友:
我从来不这么做的,因为我从来不开机充电

网友:
什么东西都它危险的一面!

网友:
玛雅,真吓人

网友:
  电池外壳的材料非常重要-钢/铁外壳是杀手

  目前电池外壳的材料一般有钢/铁、铝、薄膜几种材质,而如果发生爆炸,钢/铁外壳的爆炸威力足以致命。

  铝外壳在过热过压过流的情况下会膨胀,但铝比较柔软的特性让电池不容易爆炸,膨胀到一定程度下就会开口,气体就会跑出来,然后电池报废,但不会爆炸,不过要注意,跑出来的气体如果遇到高温,依然是会燃烧甚至爆炸的。

  薄膜外壳则多用于原装和大品牌电池,是比较安全的一种,配合保护装置,爆炸几率非常低,即使遇到异常情况,也会自动切断电源,让电池无法使用,但不会发生爆炸。

  钢/铁外壳最便宜,比较坚硬锋利,没什么柔韧度,电池内部爆炸之后,钢铁碎片会马上炸开,带着高温割开人的皮肤,不亚于一个小型炸弹,足以致命。

网友:
根据锂离子电池所用电解质材料不同,锂离子电池可以分为液态锂离子电池(lithium ion battery, 简称为LIB)和聚合物锂离子电池(polymer lithium ion battery, 简称为LIP)两大类。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所用的正负极材料与液态锂离子都是相同的,电池的工作原理也基本一致。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电解质的不同, 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液体电解质, 而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则以固体聚合物电解质来代替, 这种聚合物可以是“干态”的,也可以是“胶态”的,目前大部分采用聚合物胶体电解质。(另有证据证明液态电解质锂电池在充电时可能有金属锂晶体形成,如晶体刺破绝缘层导致电池内部短路,那就炸定了)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可分为三类:(1)固体聚合物电解质锂离子电池。电解质为聚合物与盐的混合物,这种电池在常温下的离子电导率低,适于高温使用。(2)凝胶聚合物电解质锂离子电池。即在固体聚合物电解质中加入增塑剂等添加剂,从而提高离子电导率,使电池可在常温下使用。(3)聚合物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采用导电聚合物作为正极材料,其比能量是现有锂离子电池的3倍,是最新一代的锂离子电池。
由于用固体电解质代替了液体电解质,与液态锂离子电池相比,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具有可薄形化、任意面积化与任意形状化等优点,也不会产生漏液与燃烧爆炸等安全上的问题,因此可以用铝塑复合薄膜制造电池外壳,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电池的比容量;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还可以采用高分子作正极材料,其质量比能量将会比目前的液态锂离子电池提高50%以上。此外,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在工作电压、充放电循环寿命等方面都比锂离子电池有所提高。

网友:
好可怕,真的有这么厉害,还是偶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