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解高频的几道判断题和填空题

楼主:
判断题
1.
振荡器具有稳定输出的原因是振荡系统中具有选频网络()

2.
改变放大器的输出负载就可以改变动态负载线的斜率,所以只要改变RL就可以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工作状态()

3.
大信号二极管包洛检波器原来无失真,但当输入已调波信号幅度增大时,则将产生负峰切割失真()

4.
非线性器二次幂以上的项,将使混频器发生非线性失真,并且输入高频信号越大,非线性失真也越大()

5.
高电平集电极调幅要实现线性调制,其晶体管必须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6.
调制信号经积分电路再调相称为间接调频,因此解调信号时,不能采用鉴频器,而只能采用鉴相器来实现()

7.
并联谐振电路发生谐振的条件是W0-1/W0C=0

8.
电流导通角θ是划分放大器属于甲、乙、丙类工作状态的标志()

9.
电容三端式振荡器适用于工作频率高的电路,但输出谐波成分将比电感三端式振荡器的大()

10.
振幅调制过程是一种频率变换过程()

11.
调频波中的载频分量的功率与未调载波功率是相等的()

12.
同步检波器不需要本地同步载波信号就可以对双边带、单边带调制信号进行解调()

13.
调幅信号只能采用包洛检波器进行解调()

填空题

1.
并联谐振电路的谐振电阻Rp______________

2.
谐振功率放大器工作在欠压状态,随着负载Rp的增大,则放大器的效率ηC_________

3.
在串联型晶体振荡电路中,晶体等效为______________;而在并联型晶体振荡器电路中晶体等效为____________

4.
调幅波在调制信号一周期内的最大状态功率为_________________

5.
设调制信号的频率范围为0.3~3KHZ,则调幅信号的带宽为______________

6.
当单音调制信号的振幅VΩm与角频率Ω都相同比例增大时,调频波的有效带宽BW__________

7.
要使混频器的输出信号失真小,干扰少,则应选用___________

8.
振荡器的起振条件为___________;平衡条件为____________;稳定条件为___________

9.
在高电平调制电路中,为获得较好的线性调制,集电极调幅电路要求放大器在调制过程中均工作在___________状态,在调制过程中其效率_________;基极调幅电路要求放大器在调制过程中均工作在___________状态,在调制过程中其效率____________

10.
某谐振功率放大器,原工作于临界状态,且是乙类,若VCCVBBVbm,均为常数,Rp增加,则放大器工作在___________状态(指临界,欠压,过压)这时输出功率P0______________

11.
在模拟乘法器上接入调制信号电压UΩmcosΩt和载波电压Ucmcoswct后将产生__________频谱分量,若需得到SSB信号还需接入____________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哪里的题?没有个明确的题目,这么多,该如何帮助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
老师发的考试复习题,是多了点,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说实话,我还真得不会做这些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