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198峰值保持电路分析、讨教(电路图+波形图+详解+无限感激)

楼主:
最近做一个峰值保持电路,是用LF198FE芯片做的。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问题,现向各位高手请教。本人的电路图如下:
/************电路说明***************/
R5、R6为直流调零输入端,本人电路上没有接。
C6用152的聚脂膜电容
T1是为了给峰值保持输出复位(经测试该方法可行)
R12、R13目的是给8脚一个门槛电压
/************工作原理***************/
当3脚输入电压大于5脚输出电压时,就在LM111的7脚输出一个正脉冲,该脉冲使LF198的8脚大于7脚,内部跟随开关闭合,把高电压跟随至保持电容C6上,然后再从5脚输出。
当输入电压小于LF1985脚输出时,内部开关断开,跟随禁止。如此就能把最高电压保持下来。
/************郁闷的问题***************/
没有信号输入时,AD_Output竟然输出锯齿波,如图2所示,该锯齿波下降到近零点时就会大于Vin,**导致INT4输出一个窄带脉冲(脉宽为2.6us,峰值为2.18V),足以换醒单片机,时不是来一个换醒脉冲,想睡个安稳觉也不行
/*********************************/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消除该干扰脉冲!先谢谢各位!

锯齿波及干扰脉冲输出

锯齿波及干扰脉冲输出

干扰脉冲微观图

干扰脉冲微观图

网友:
垃圾问题

垃圾问题

网友:
峰值你知道是什么含义吗?

是负峰,正峰?
还是你想要一个时间里的最大值?

你的电路能记忆多少个值.

原理性错误吧,你的电路太强了,我理解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ad采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高速点的AD采样,然后比较最大值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回答你的问题,
是正峰值来的,
该电路保持的是一段时间里的峰值,单片机采样完成之后会有一个复位信号,可以检测下一个信号的峰值.
原理上应该没多大问题,因为它已经具备了保持峰值的功能,只是有输出干扰脉冲的致命缺陷.

网友:
我说下该电路的使用环境,
它是对一个雷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峰值采样的,也就是说平时是没有输出的(单片机可休息).也就几十或者几百个us,所以如果按照兄台的办法,那就需要超高速的AD啦,而且还不能让单片机休息.

下图所示为峰值保持的电路图,
说明:
1\保持输出会慢慢降下来,速度很慢,足以让单片机采样.
2\由于是正负5V供电,所以最大保持电压达不到5V

峰值保持波形图

峰值保持波形图

再来一张峰值保持图

再来一张峰值保持图

再来一张详细的,希望可以增加人气!

再来一张详细的,希望可以增加人气!

网友:
新人帖就没人气吗?......

在线等待中....

网友:
有人气,没高手,等待高人出现,帮你顶一下

网友:
谢谢仁兄!小弟一直在线等待中啊...
你就好像是黑夜里的荧火虫,让我看到了光明....

网友:
自己也顶一顶....

网友:
唉,峰值是三阶导数为0,

,峰值是三阶导数为0,不明白你是如何断定峰值出现的时点呢?

你求的是一断时间里的,最值吧?

"只是有输出干扰脉冲的致命缺陷."如果是这样,后一个比较器引入滞回性能.也就后一个比较器引入负反馈.还有就是输入信号前置滤波.

网友:
AD_Output竟然输出锯齿波

AD_Output竟然输出锯齿波,可能源与内部的一个自充电过程,芯片手册上给出的框图是简图,电容要长期保持,一个电平值的话,是需要定时定量给充一下电的.,
去除的方法就是依,这个流电的周期,给一个低通滤波.

网友:
刚才说错了,

AD_Output竟然输出锯齿波,不是内部充电形成的,,你是的采样反馈形成的.
首先采保放大器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值.这是电容记忆的短处.
再有你输入不变,AD_Output下降,就相当于输入变大,当然会出一个再采样的脉冲了.
用滞回比较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如只是单片机中断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1,再加一个比较器,输入与固定电平比较,输出A
2,A信号,延时比较器的输出做逻辑与.
3,采样控制,有输入固定电平时,保持为一个可控的振荡,这一振荡是有利的,保证了电容存储的是最近的值.
4,当然,你单片机在中断时处理一定要快,要不,真正的信号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qushaobo的回答。
我做PCB之前调过这个电路,峰值保持还行(如图1),就是没发现这个干扰。
而后经测试发现当没有接后级LM111比较器时,LF198的输出同样也有那样的锯齿波输出,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再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在后级加电容来滤掉那个尖峰,如图2.,这个方法可以去除尖峰对单片机的干扰.但我担心当有用脉冲来临时也会把它滤掉.(因为我测试的是雷击传感器输出信号,雷击过来也就那么几十us的事情.)

测试波形

测试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脉冲的出现是因为:AD_output下降到了比Vin小的值,如图:

网友:
没有人用过LF198吗?问题还存在啊。等待老师出现!

网友:
LM111去掉也会有锯齿波,那应该是芯片或输入的问题了吧?周围有没有电源干扰什么的?
期待高手出现,帮你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早上好!
谢谢版主.....
我现在发现,可能就是因为LM111输出为1,LF198内部模拟开关闭合这个开关动作致使LF198的输出有所上升。如此反复输出锯齿波。有图为证:

图中表明,当AD_output保持下降到<453mV时,LM111输出一个高电平,LF198内部开关动作,致使AD_output电压上升(上升差值电压为66.4mV)。
此时LM111输出为低电平,
然后AD_output再次下降至453mV附近,如此循环。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个电路,帮忙想想有好的处理方法!

来张详细的说明图

来张详细的说明图

网友:
完全解决的这问题的话才用长效记忆体.

完全解决的这问题的话才用长效记忆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这个电路的设计上就有点问题,看看有没有其它好的电路.

网友:
回复 6楼 liuwz2004 的帖子,注意保持的含义

   图里面的电阻错了:不是300k,而是300欧姆。这是个原理性的错误,这么大的电阻值就谈不到采样保持了。我核对了一下原始资料,如图,请参考。

   你所说的“没有输入”的意思是什么?是说:“3脚输入的直流电压为零”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请你注意你原来没有连接的R5、R6,对你的设计,这个分压偏置调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可能这两个电阻的调节就可能会解决你那“锯齿波”的问题。这个输入约定了,可能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用于微秒级的闪电测试中这个ADC电路速度问题,取决你的设计要求。如果说:每打一次闪,我就抓(测)一次,速度就够用?
   如果能说说设计要求,就更好了。

   再编辑,接着讨论(13日下午):

   从思路上看,这里面有个对Hold--保持这个名词理解的问题。所谓保持并非泛泛的“保持不变”,它是相对于后续的变换环节而言的,就是说,它可以在变换过程对应的时间内“基本不变”--允许限度内的保持。--这对你的分析很关键。

   注意下面的这个闭环:LF298输出--> 整形(比较器)-->采样开关-->充放电环节-->(再回到)LF298输出

   在没有输入(输入端接地或某个直流),如果直流偏置设置不当,造成“稳定时”的比较器3脚电压低于入端电压,那么在LF298输出跳变为高-->促使进入采样状态,LF298输出提高,形成快速上升;而这个电压提高到足以使LM111反向反转时,开关断开,则进入了“保持”状态,(就是在这里注意对“保持”这个名词的理解,实际上---),C则通过等效放电电阻放电,形成缓慢下降。而下降到某个电压(低于LM111 2脚),LM111输出跳变为高电平,完成一次循环,如此反复下去……就是你测试得到的波形。

   这样看,在无信号输入时,必须调整R5/6,使比较器3脚输入稍高于2脚,即无输入信号时的直流值。

网友:
回复 19楼 liuwz2004 的帖子---R33/R34加的好

   R33/R34加的好,但是要注意加多大的电压(就是“无信号输入”时,在比较器输入2、3脚之间的偏置关系要等效于“无输入”)。

网友:
这个电路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LM311比较器最好不要在开环状态,增加回滞电路。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