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FPGA实现倍频的verilog的代码吗?

楼主:
据说可以用FPGA内部的DCM模块实现,但不知道怎么做,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迷津啊?

网友:
假设你用altera的quartus ii ,在tools下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让后好像在IO下面有PLL的IP核,跟着向导把参数都选上就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ltera:通过PLL IP核可以实现;
Xilinx:通过写原语调用DCM模块来实现。

详情请自行调研之。

网友:
用原语来调用DCM,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比如直接通过菜单调用(生成模块)的方法,本人很久没用IS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方法就应该是同过设置菜单选项产生一个模块,刚试过...

网友:
有没有Verilog代码写的二倍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