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FAQ汇总(ZT)

楼主:
DSP 新手FAQ汇总 1、TI DSP的选型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DSP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TI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2)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3)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中的VC33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DSP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和C5X系列:C20,C25,C50 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www.ti.com 1)在TI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 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的McBSP编程,搜McBSP和VC5402 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VC5402和TLV320AIC23的接口以及编程,搜TLV320AIC23和VC5402; 这样可以搜到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PDF文档说明和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后做少许改动即可 2)版上发问 3)google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3、如何看待TI DSP庞杂的技术文档新手进行DSP开发学习之时,常常感觉技术文档太多,哪本都有用,哪本都想看,无从下手。此时原则是只看入门必须的、只看和芯片相关的。根据经验,如下的资料必看不可: 1)讲述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外设资源的资料可以只看自己用到的部分; 2)C和汇编的编程指南需要看 3)汇编指令和C语言的运行时间支持库、DSPLIB等资料需要看其他的如:Applications Guide,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等资料留待入门之后再去看体会会更深一些。 4、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1)根据应用领域选择TI推荐的DSP类型 2)参考选定的DSP之EVM板,DSK等原理图,完成DSP最小系统的搭建(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口的连接等); 3)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一般如语音、视频、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TI网站得到。外围电路与DSP的接口可参看EVM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最好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TI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连DSP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4)地址译码、IO扩展等用CPLD或者FPGA来做,将DSP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如IS/PS/DS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5、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软件开发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DSP的片上外设,需要控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最重要的是程序、数据、I/O空间的译码。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 1)看CCS的使用指南 2)明白CMD文件的编写 3)明白中断向量表文件的编写,并定位在正确的地方 4)运行一个纯simulator的程序,了解CCS的各个操作 5)到TI网站下相关的源码,参考源码的结构进行编程 6)不论是C编程还是ASM编程,模块化是必须的 6、选择C还是选择ASM进行编程记住一条原则,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编解码。但是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选择。 新手编程则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7、选择什么仿真器一般来说,买个并口的EPP就够了,价格便宜又稳定 8、关于TI 54X系列DSP的bootloader过程 请详细阅读TI文档SPRA618A、SPRA571,这些文档对boot的机制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说明了利用hex500将*.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时,需要编写的cmd文件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