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实际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要实现的功能:

1.按下case 0X0E对应的按键后(不松开按键,按住时间>5S),要M1启动5S后,M2再启动,松开按键后M1,M2同时停止
2.按下case 0X0E对应的按键后(不松开按键,按住时间<5S),只有M1启动,松开按键后(按住时间<5S)M1停止
用下边的 delay(5s);不能实现2的要求,还浪费资源,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switch(status)
                        case 0X0E:  P1=0X04(代表M1启动); delay(5s);P1=0X05(代表M2启动); break;
                       。。。

网友:
 不能用delay,要用状态机解决:即启动一个定时中断做键检测,而且记住上次的检测结果。这样用计数器的办法既可得知一个键被连续按下了多长时间,也不影响其他进程的工作。

网友:
谢谢仙猫老师,每次都能看到您的指点,真的非常感谢
用计数器,我也考虑过,但可能一直是方法不对,仿真多次也没成功。另外不论按键按下的是哪种状态,
按要求M1都必须是按键按下就开始启动
按您的指点我再试试
呵呵~~

网友:
 俺写个例子吧,没调试过不一定对哈。关键是要保存上次键值并对同样的案件做计数,……就这个意思。

void 5ms定时中断服务程序(void)
{
   static char  key_prev, key_cnt;
   char  key_now;

   ......
   key_now = read_key();    //读键值

   if (key_now != key_prev) //键值有变化
   {
      key_cnt = 0;          //计数器清零
      key_prev = key_now;   //记忆本次键值供下次中断用
   }
   else if (key_cnt < 0xff)
   {
      key_cnt++;
   }
   查看key_cnt的计数值,就知道这个键按了多长时间,调用相应的处理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