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播放问题

楼主:
将WAV文件以16进制存入FLASH,然后由DAC输出,还原声音。
用44.1K,8bit格式时,由于声音比较小,听着还比较舒服。
但是将数据换成16BIT或是加功放后,声音的背景噪音很大(类似于电视没信号时的声音),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首先分帧,跟视频的帧差不多,然后每帧进行中值滤波,再每帧按照一定比率增加幅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