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调试心得

楼主:
沉寂了好多天,没闲着,做了点儿项目相关的事儿,调了一个很常用的片子——DS12C887(一个实时时钟芯片),是达拉斯公司生产的。

先说说它的用途吧:时钟芯片,当然是记录时间了,功能很强大,内部有振荡电路和电池,一旦被激活就会自动计时,一秒钟跳一个,然后自动进位,分,小时,星期,年,月,日,连千年问题都解决了。足够一般应用了。内部还有一个小型的存储器,虽然不大,记录一些必要的参数还是可以的。

PS:以前答应soso要做一个怎么看英文pdf的专题,这里就兼顾了。

废话就说到这儿,开始进入正题。

ds12c887的pdf我贴上来了,大家可以下载。我逐一说说:

1、拿到pdf,打开一大堆英文,谁看谁闹心。没关系,从头开始,首先features:这是pdf的总述环节,介绍这款芯片的特点,功能,优势。一般本科水平足够,配合翻译软件很容易知道大概功能。然后是看管脚图和管脚功能,这是关键。这个图我单提出来了。

AD0-AD7是数据地址总线,通过as和ds判断是地址还是数据,rw是读写位,cs是片选也就是选通片子的位,mot是一个选择,计时方式是motorola还是intel方式。reset复位,irq是中断请求输出位。sqw是方波输出位,电源地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介绍,具体内容在pdf里面有详细的。

2、下面说说用法吧,各个时间信息是存放在存储器里的,每个位置存什么,都有固定的规定。这个我也贴出来了。

刚买来的片子,内部电池是不工作的,要通过软件激活才能工作。然后写入当前时间,片子就会老老实实的一秒一秒的走。我的应用方式是,系统开机的时候,读入上次关机时存入的时间信息,程序最后,写入当时的时间信息,这样。就可以求个差,知道系统静置了多长时间。控制信息的输入主要是通过寄存器设置完成的,寄存器的各个位的意义,参考pdf。

代码如下,大家参考。
//-----------------------------DS12C887读写子程序和初始化子程序-------------
void write_ds(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写12C887函数
P4_P3=0;
P20_P4=1;
P20_P0=1;
P20_P1=1;
DP0L=0xff;
P0L=add;//先写地址
P20_P4=0;
P20_P1=0;
DP0L=0xff;
P0L=date; //再写数据
P20_P1=1;
P20_P4=1;
P4_P3=1;

}
unsigned char read_ds(unsigned char add)
{//读12C887函数
int ds_date;
P20_P4=1;
P20_P0=1;
P20_P1=1;
DP0L=0xff;
P4_P3=0;
P0L=add; //先写地址
P20_P4=0;
P20_P0=0;
DP0L=0x00;
ds_date=P0L; //再读数据
P20_P0=1;
P20_P4=1;
P4_P3=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首次上电初始化时间函数
write_ds(0,2);
write_ds(1,0);
write_ds(2,2);
write_ds(3,0);
write_ds(4,81);
write_ds(5,0);
write_ds(6,2);
write_ds(7,1);
write_ds(8,1);
write_ds(9,9);
}

前面都是子程序

下面的这些用在初始化部分
//-------------------初次运行时设置12c887开启
//  write_ds(0x0A,0x20);//打开振荡器
// write_ds(0x0B,0x06);//设置24小时模式,数据二进制格式
// set_time();//设置上电默认时间
//--------------------------------------------------

时间仓促,可能比较粗糙,大家见谅啊,学习为主!

数据模式

数据模式

ds12c887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详细,大家可以趁此机会探讨下DATASHEET阅读的方法啊。:)

网友:
相当详细,相当详细.
支持 资料性质的  发帖。。。

网友:
挺好的,但是确实有点粗糙,不过谢谢楼主!

看PDF真的需要方法和经验,所以大家还是经常看为好!谢谢楼主的辛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才刚刚开始写这种东西。以后会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鼓励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

网友:
sjl2001,应该很快你就能收到一份小礼物了。下午,我在美信办公室,刚好美信的魏工看到了这个帖子,夸你夸了好半天。她要送你一份小礼物,是个测风仪,只是现在还缺一个接口的IC,等找到了,马上就会递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还有意外收获,哈哈。我就收着了。地址我发论坛信息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给这个测风仪具体型号嘛,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让同事问清楚了,再告诉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网友:
就在今天上午11点半时,在北京4~5级大风时,一个质朴的小伙子把那个测风仪送来了。
这个带着北京寒冷的测风仪将要去向一个更寒冷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那个质朴的小伙子,感谢这个寒冷的季节,呵呵。

网友:
学习了 谢谢lz 很详细 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客气客气,能帮上忙我就很高兴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收到礼物了么?到底是啥东西啊?好奇中......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没有,不用着急,收到了会发照片的。

网友:
好东西 阿DS12C887调试心得

网友:
纠结了很久的问题,看了帖子终于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n久了 咋把这个翻出来了  呵呵  能帮上忙就好

网友:
可以用十年

网友:
有闹钟的程序吗

有闹钟的程序吗?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12c887读取的时候,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读取的时候发送的地址,请帮忙直接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