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得到红外遥控器调制前的信号?

楼主(2009-12-02):
请问如何得到红外遥控器调制前的信号?
请问如何得到红外遥控器调制前的信号?
我试过对调制后的信号采用RC积分电路解调,调试了很久,勉强得到了调制前的波形,但后段还可以,前段失真严重,无法识别。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是不是R、C值不合适,怎样计算?
信号
遥控器
如何

网友A:
回答你问的问题
你问的问题,调制前的信号是没有载波的数据信号,脉冲宽度是不同的,在这里不好画出,你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一下,也可以查阅红外编码信号的波形。红外线的编码是宽度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