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闲着无事,做了一个软件的vga显卡,大家一块看看

楼主:
先看看运行效果

整屏显示效果

整屏显示效果

局部效果,微距拍摄

局部效果,微距拍摄

显示器报告的分辨率信息

显示器报告的分辨率信息

网友:
实现的是640*480的分辨率(实际的显示区域使用了640*400),刷新率85hz

只实现了640*400的显示区域的原因是,所使用的cpu是lpc1766,片内只有两块32k的sram,是不连续的,为了程序简单就先用400来对付了
刷新率选择85的原因是,为了精确匹配vga的标准时序,否则在液晶上的显示效果会很差。我的晶体是12兆的,设置25.175和31.5兆都有些困难,所以选择了36兆的位时钟
目前看到的演示还是文本的显示,其实是借助子模生成的图像,这个现实是可以作为图像显示来用的,只是对应的程序还没开始做。

网友:
vga频率差点没关系,别差太多就行。

用25M是没问题的。

网友:
展示一下硬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看着照片马上就能明白

硬件思路和网上用avr,pic等实现低分辨率显示的基本一样,只是这个是实现了一个完整分辨率的vga而已芯片只有一个我用的是lpc1766,flash只有256k,没办法把中文字库也加在进去了,如果用1768的话连带中文字库都可以做完整了。
实现真正的640*480显示区域也是可以的,可以从另一块存储区在分配7k左右的显存,两块连接一下就可以得到了。稍微有点麻烦。

硬件全家福

硬件全家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会我测试一下25兆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在一些区域看起来不清晰,似乎发送的时钟速率和液晶的采样数率不能完全匹配,每隔5-6个字符会有一个看起来是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crt显示器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测试过在液晶显示器上使用25兆的速率吗?似乎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不同显示器,效果不一样,我当时误差更大

但绝对没有显示不出来的情况,必须重新自动调整显示器。
必须完全按照标准VGA时序操作。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之支持60Hz

家里的可以支持75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出来时没有问题的,就是有些字是虚的,分辨率识别等等都没有问题,估计就是采样的匹配比较困难,先琢磨一下怎么用12兆晶体实现25.175的频率吧,毕竟60hz是工业标准,放到任何显示器上都可以良好的支持
在时序完全符合标准的时候任何一个字显示都是很清晰的

网友:
VGA,时序

VGA,时序,好东东.

网友:
如果你这块能开源,我们的stm32就可以给你预留位置

通过跳线或者电阻选择支持软件或者硬件VGA

网友:
如果你打算自己玩,就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做着玩的,纯软件实现限制比较多,会开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设计中借助了一些lpc的cm3的片内外设,不一定能顺利地转化成stm32使用,等把这个做好了再尝试stm32的对应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到时候,你要想试验,就自己飞线吧。

网友:
搬了一次家,中断了试验,最近基本恢复了,继续开始试验

搬家好麻烦呀,搬完了又发现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不是对丢了,而是不知道打包到那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想想就是个庞大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搬家好麻烦呀,搬完了又发现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不是对丢了,而是不知道打包到那里了

哇~~这么冷的天,还搬家~~同情下